万能夹持器——可夹持直管和弯管

楼主(2020-03-03):
设计能够夹持这三类不同R弧度的夹持器,结构机构尽量简单,需采用纯金属构件,夹持器能适应0度和90度,两个方向的夹持。

直管和弯管长度及截面尺寸

直管和弯管长度及截面尺寸

网友:
什么意思?想找人设计还是?

网友:
1)不是管子吗?截面,怎么是实心儿的?

2)夹住了,后面要干嘛?

3)为什么问上面第二个问题?材质呢?管壁厚呢?容许的变形量呢?你都敢写90度了。。。你自己应该看得见的。

不小心就是大铁棍子射出去了。。。还是高速抡着的那种,比李小龙的双节棍都可怕。。。

网友(点评):
1、实心的抡着更带劲儿。2、夹住了,抡出去!3、已经不是问题了,哈哈。๑乛◡乛๑(手动滑稽)

网友:
一般通用型夹紧工具都不能设计复杂,否则不好用。

网友:
木有看明白!!

网友:
然后就完了?到底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