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走行轴求助

楼主(2020-03-03):
想请教论坛的各位前辈,想了解一下关于机器人地轨有什么要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或者有什么在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呢?想了解一下关于这方面的知识,集大家的力量.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机器人行走轴也叫第七轴,一般为齿轮齿条配合,齿轮安装在机器人底座上,齿条沿着运行方向布置,第七轴按照常规的做就可以了。

网友:
最关键的是精度问题,直线精度,齿轮背隙

网友:
伺服电机、齿轮齿条的选型计算(功率、惯量、扭矩),机加件的设计、加工(平面度、直线度、粗糙度等),各零配件装配(直线度、平面度、背隙等),调试。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978208-1-1.html   这是之前论坛里发出过的一部关于ABB的地轨的帖子,结合了自己实际安装中遇到的问题,如果没用过地轨,看了会很有启发的。

网友B:
都没说到关键上。

要用机器人轨道,你首先要确定是不是要用第七轴,还是仅仅是外部轨道。

如果这个轨道作为六轴机器人的第7个轴(六轴机器人用6台伺服电机协调运动,实现机器人末端的动作轨迹,第七轴就是额外附加一个轴,让7台伺服电机同时运动,完成机器人末端的轨迹,第七轴主要是大大扩展了机器人的运动覆盖范围,缺点是会降低机器人的精度),轨道与机器人协同运动,那就复杂了,价格会很高。
如果轨道仅仅是给机器人移动位置,轨道运送机器人到一个固定位置以后,轨道不动,单单机器人运动,它们两个不需要协调运动,那就便宜多了。

首先确定了这点,再去考虑轨道精度、定位、负载的问题。

第七轴,除非你有足够的实力,要不然自己玩转比较困难,第七轴的电机一般得向机器人厂家购买。

外部轨道,没太大难度,南方做这个的多了去了,也比较成熟,价格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978208-1-1.html   这是之前论坛里发出过的一部关于ABB的地轨的帖子,结合了自 ...

看了,也是比较担心供应商会挖坑给我们踩,学习很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没说到关键上。

要用机器人轨道,你首先要确定是不是要用第七轴,还是仅仅是外部轨道。

谢谢,前辈.
现在手头的项目恰好避免和机器人配合动作的场合,做一个简单上下料.机器人配套的地轨厂家也声称能做到0.1mm的精度.

还是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的.

网友(点评):
我们负载500kg的,有效行程2.5m,做到0.03mm没问题,做到0.1mm,很粗放了

网友C:
前期技术协议要写得很清楚,明确所能达到的负载和精度;后期的安装调试也写清责任方,谁负责主要调试,谁负责配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期技术协议要写得很清楚,明确所能达到的负载和精度;后期的安装调试也写清责任方,谁负责主要调试,谁负 ...

多谢前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