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分配器异响

楼主(2020-03-03):
山东临工E660FL   分配器液压油温起来了就会异响

恒立HVS-12-08负敏感分配器      做旋转动作高低压异响      有没有大师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看是不是分配器啸叫   应该如何解决   叽叽响  类似于老鼠叫

网友:
能想到的原因只有粘度变化了。

网友:
异响具体表现是什么?金属撞击声还是气体流动的啸叫声还是别的声音?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03 23:33异响具体表现是什么?金属撞击声还是气体流动的啸叫声还是别的声音?
老鼠叫  叽叽响

网友(点评):
铁屑、杂质?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3-03 22:21能想到的原因只有粘度变化了。
新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鼠叫  叽叽响

有点像金属摩擦的声音。是不是装配的问题?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04 09:24
有点像金属摩擦的声音。是不是装配的问题?

回油冲击的声音

网友:
如果是油缸杆行程到底时发岀的,那是溢流的声音,也是正常现象。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3-04 22:26如果是油缸杆行程到底时发岀的,那是溢流的声音,也是正常现象。
是旋转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