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3-03):
尺寸标注有个原则,要标出零件的最大尺寸,那么这里的宽,55要不要标呢?是像图示这样,还是标55和R20(35)。孔的定位精度无要求。浙江高考考这个,现在我要给全市高三老师培训机械制图的一些基础知识,所以要严格按咱们的规范来,要有依据。是考试,所以有点抠字眼。
更正一下图,之前画得匆忙,有其他错误,让大家误解了。像这样标,可以认为R20和φ25同心么?

网友:
都标上,也没问题吧????

网友A:
必须要标的,不然人家图形都画不出来

网友(点评):
在SW中画了一下,约定同心后,110和55只能标从动尺寸。不用同心约束,可标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标的,不然人家图形都画不出来

但是有35和R20啊,我意思是说,标整体尺寸是为了方便下料,不让加工的算总尺寸,但是这里标上55、35、R25会不会有点重复?是不是可以不标?因为这里尺寸简单。也就是说,整体尺寸是一定要标?还是简单的图像我这个,可以不标。而让加工的算20+35

网友(点评):
最好是不要让加工的算55那个尺寸,有的时候真容易算错

网友(点评):
你知道那个R20的中心刚好和孔重合上?要我不知道可怎么办呢?所以标总宽是为了理解,不至于出现误解。 这图上如果没有说明左右孔对称于中心线,那么第一个孔到边的距离20标上,也是没有错的。

网友(点评):
如果R20尺寸线延伸到圆心,那可以说明圆孔和R20同心吧

网友B:
要标   不然R20圆角 不一定在象限点上   有歧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标   不然R20圆角 不一定在象限点上   有歧义

若假设R20是在象限点上的话呢?

网友(点评):
设计者的意图是同心,不标55更清楚的表示出了设计的思想。或标(55)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假设R20是在象限点上的话呢?

所以啊  你也说了是假设而已   又不一定    你要是不标  人家怎么知道是在象限点的     存在歧义

网友:
1)总高度55,标出来了,起码说明出图者已经提前考虑到加工者需要找毛料尺寸。

2)发给加工者的工程图,需要加工者计算的玩意儿越少越好,省得以后扯皮。楼主的这事儿,就是典型一例。

3)总高度55,标了呢,发出去后,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去喝着咖啡,等着验货时痛痛快快骂人了。没标呢?等着验货时扯皮吧。

     就那么一下下的鼠标操作而已啊。。。

非得较真儿?

下面是标了110和70。  (110-70)/2=20    所以,R20圆弧的下端点,应该确实是与竖边相切的。

可,人家咬着牙说上面的边缘不一定要相切于R20的圆弧,你也只能承认了。

再说,R15的中心高度是多少??????

这图,,,没法看。

我,主要是出图给人家,然后是家常便饭地骂人家加工方的。

网友(点评):
因为这是考试。。所以有点抠字眼

网友(点评):
我要告诉你曾经很多老师认为这里110、70和R20是构成闭环尺寸链你信么?浙江高考考这个,老师没学机械制图。现在让我给全市高三老师培训,不敢随便啊。

网友(点评):
你所有的假设都是建立在R20中心和孔中心重合的基础上的

网友(点评):
非得这么抠字眼,那么就避免这样的题。。要知道加工外R,R中心怎么控制落在哪里,非CNC加工,普铣很有可能是划线给搬出来的。R大小尺寸公差变动也非常大。R用来干嘛的?美观,减重,多半就这样。

网友(点评):
怪不得。。。原来是考试题啊。。。我多嘴了。。。

网友(点评):
要不是考试题,我也不会问这种问题啊。大不了加个()

网友(点评):
“规范”是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老司机开车,贼溜,马路超车、停车场抢车位都唰唰的,可是再去考下驾照,科目一会被刷下来的应该不在少数。。。。。。。 学校,有时候就是教条啊。。。。。。

网友(点评):
驾龄二十来年的我从日本回来重考驾照,允许交卷的时间一到就交了,就错一个题,我还知道错的是哪个。。。

网友:
要标。

网友(点评):
在SW中画了一下,约定同心后,110和55只能标从动尺寸。不用同心约束,可标都标

网友:
标55和R20,(35)。

网友C:
有点好奇,现在高考也考机械制图了吗。。。。是哪门课程,数学里的吗

网友:
高考考这个?是靠技师吗?

网友:
要标,你那个35的尺寸是孔的中心位置尺寸,和外形尺寸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高考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好奇,现在高考也考机械制图了吗。。。。是哪门课程,数学里的吗

通用技术,浙江的。其他省还没考这个

网友:
这种和实际加工相关,怎么方便工人看懂怎么来

网友:
我第一眼看着图,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漏标尺寸了,两个孔的横向中心线没有连成一条线

网友(点评):
图已经连了

网友:
尽量多标注,直观点,不用还要拿到图纸还要算。

网友:
我也认为要标出来,和下面70和110 一个道理

网友D:
这是国企的画风

网友(点评):
还真是,我也喜欢这样标注!

网友(点评):
老司机开车,就是比当老师的溜。

网友(点评):
其实2R直接标2R20更直观,为了避免尺寸封闭,可以不标圆心引线

网友E:
这个是有要求,避免封闭尺寸链和R圆弧定义的原则要求,如果R20和35尺寸,就不需要55的宽度;如果标注35和55,那么R20由切线唯一确定,不需要显示R20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国企的画风

支持一下,我认为这样的标注才是准确的,楼主的图不严谨的不止是55这一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有35和R20啊,我意思是说,标整体尺寸是为了方便下料,不让加工的算总尺寸,但是这里标上55、35、R25 ...

赞成

网友G:
考试教材指定的是哪个标准,要对照。这个零件不标55应该算对。也可标(55),如同您说的一样,优先保证的R20和孔同心。外形尺寸55的合格判定是35和20的累积误差;也可标55不加括号,这样55公差直接控制。是优先同心,还是优先外形和装配时相配零件有关。高考不会考察这些细节的理解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必须标

必须标?说下理由,怎么标。可以用所用尺寸的公差都是±0.1,做个实例,看下其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必须标?说下理由,怎么标。可以用所用尺寸的公差都是±0.1,做个实例,看下其区别。

图上没有说明R20的尺寸正好在与线段相切的象限点上,这种情况下必须完全标注,不属于重复标注,或者加括号作为参考尺寸,如果不标有可能有歧义,我做钣金的出现过好多次这种情况了,也因为这个原因做错过,这个图的左边可能因为软件问题就有点明显

网友(点评):
考试,主要是理论正确的图即可以得满分。 你说的是实际生产用图,明显两者是有差别的。 如何判定呢,看标准,这都考试的评审标准是什么?如果是直接用于指导生产,那么就不及格。

网友:
R15来个中心线,然后直接中心线和底边一个距离。不然这个图不完整,要画出来也只是你认为的图

网友(点评):
R15来个中心线,指明中心在边线上也可以吧

网友I:
你不标,我说实际尺寸56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不标,我说实际尺寸56

你不标,我说实际尺寸56——能说出必须是56的依据也可以。

网友:
一般零件的外形尺寸是必须要标注的。

网友:
要标,不然没法知道R20是不是相切,R15的中心或者弦长没标,也不知道这个缺口往哪打

网友:
看了论坛众多回复,我给出你正确的标注是:R20、35、55三个尺寸都必须标注,但其中有一个尺寸必须带括号或者打上方框,至于哪个尺寸带括号或打方框,那就要设计工程师按照设计意图确定了。

网友(点评):
是的,图纸是 工程语言,是表达设计思想的。不同的标注方法,表达了不同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下,我认为这样的标注才是准确的,楼主的图不严谨的不止是55这一个地方

我是随便画了一个,只是问标注问题,所以其他细节没表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国企的画风

110,70,R20不构成封闭,那么这里35,R20,55也不构成封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考试教材指定的是哪个标准,要对照。这个零件不标55应该算对。也可标(55),如同您说的一样,优先保证的R2 ...

因为教材没说那么细,没有引入公差的概念,所以R20、35、55很多人认为是闭环尺寸链。但是外形尺寸又必须标。。。。。

网友(点评):
高中就是了解一下三视图吧,重在图形表达准确。尺寸不要标封闭的原因,是合格性判定时导致公差值得不确定性。教材没有引入公差概念,也就很难理解封闭的概念。是否封闭,也不应该成为考试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有要求,避免封闭尺寸链和R圆弧定义的原则要求,如果R20和35尺寸,就不需要55的宽度;如果标注35和55 ...

你看图2-5,如果是直接加工,比如钢板用普铣。那这样构成封闭尺寸链么?

网友(点评):
图2-5,如果是直接加工,比如钢板用普铣。那这样构成封闭尺寸链么?——应该构成。这里铸造件的实例是基于铸造工艺圆角,通常加工情况说的。反过来如果50加上括号,R5再有加工符号,就是强调R5和孔同心了。

网友:
这个是要标注的。

网友:
标上,加括号

网友(点评):
表达同心思想,同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看图2-5,如果是直接加工,比如钢板用普铣。那这样构成封闭尺寸链么?

对于圆弧的标注有两类方法:通过圆弧的大小,或通过圆弧中心的位置,
如果只有圆弧大小,不标注圆弧的中心位置确实允许,请附图中参考标准里的正确标注方法,
所以可以这样组合:相切边线长度-圆弧大小-相切边线长度,如第二张图的第二个标注方法,
因为你的图里40这个尺寸是圆弧的中心位置,不是圆弧相切边线的长度,所以不可以,尺寸链的理论上也生产不出来这样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圆弧的标注有两类方法:通过圆弧的大小,或通过圆弧中心的位置,
如果只有圆弧大小,不标注圆弧的中 ...

40?是3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圆弧的标注有两类方法:通过圆弧的大小,或通过圆弧中心的位置,
如果只有圆弧大小,不标注圆弧的中 ...

以前我看其他人标的,像这种结构,就标个孔距35,相切边就默认为也是35,因为圆和倒圆角同心。

网友(点评):
看你自已截图上的解释。R中心不一定要和孔中心重合

网友(点评):
赞同,不标表示同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图2-5,如果是直接加工,比如钢板用普铣。那这样构成封闭尺寸链么?

这句话的重点是。。。。。。孔中心并不一定指是R中心,虽然他们事实上确实重合,但可以有另外的理解。
所以,尽可能少标用R去推导尺寸的图纸,因为R中心,是虚的,不好量,也不好控制。

网友(点评):
因为R中心,是虚的,不好量,也不好控制——同心测量常用啊。主要还是看想表达的设计意图

网友(点评):
关键是封闭尺寸链:如果仅仅是画图,尺寸链封闭了也是说得过去的,毕竟理论值,封闭了也不矛盾。为什么实际加工尽可能避免封闭呢,因为每个尺寸都有公差,加工路线,方法不一样,会导致封闭的尺寸矛盾。

网友:
是对称图形,55就不用标了。

网友:
感觉还是标55和35

网友(点评):
那有人会说,怎么肯定上面的就是半圆?万一是椭圆呢?只是一个轴的长为20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70,R20不构成封闭,那么这里35,R20,55也不构成封闭吧

用sw画了一下,标110和55后作R20圆角,图形没有显示过定义。也就是说R20和孔同心纯属巧合,您贴的那个铸件图也是这个意思。把R20和圆孔添加同心约束后,110和55就只能标为从动尺寸了。表现在工程图上单位也一直是这样的约定,110、55加了括号,加工时就考虑同心。

网友:
把帖子看了一遍,各位元帅们的意见比较统一:55尺寸必须要标。35、R20、55不构成封闭尺寸,从SW用倒圆角绘图和楼主发的铸件图,都说的明确。R20和圆孔同心,只是一种巧合。军长列举了老师的看法,有35、R20、同心条件,55就是封闭尺寸了。从SW绘图上也能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有部分将尉们支持老师的观点。也同意军长加括号的标注。

网友:
图中标注挺规范的

网友J:
必须标注,手工绘图过程中用尺寸来描述相切,而我们用ug等相关软件时用了相切约束标注是过约束但现实绘图中没有相切这种标法用尺寸关系来标注相切

网友(点评):
现实绘图中没有相切这种标法用尺寸关系来标注相切——什么是现实绘图?这句话有点长,没明白意思。

网友:
R20是形状尺寸,35是位置尺寸,这是对于两个圆而言的
对于整个图形,总长总宽都是要标的

网友(点评):
这是对于两个圆而言的——设计者想表达R20的圆心也在35这条线上,应该如何用工程图表示出来呢?

网友:
   主要尺寸直接标  外形尺寸如果不重要或者重复标注就加个括号 参考尺寸。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必须标注,手工绘图过程中用尺寸来描述相切,而我们用ug等相关软件时用了相切约束标注是过约束但现实绘图中 ...

大侠是“必须标注“为主动尺寸,还是“可以标注“为主动尺寸?55可以标注为主动尺寸,表明没有强调R20和圆孔同心;不标55尺寸表明强调R20和圆孔同心,就像楼主说的55尺寸要由35+20计算出来;标(55)尺寸仍表明强调R20和圆孔同心,就像楼主说的是便于下料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必须标注,手工绘图过程中用尺寸来描述相切,而我们用ug等相关软件时用了相切约束标注是过约束但现实绘图中 ...

手动绘图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大侠是“必须标注“为主动尺寸,还是“可以标注“为主动尺寸?55可以标注为主动尺寸,表明没有强调R20和 ...

cad作图可以使用约束但是手动绘图或者尺寸标注的工程图中是不会用到相切平行这些约束的

网友(点评):
手动绘图或者尺寸标注的工程图中是不会用到相切平行这些约束的——从工程图上表现出来是一样的吧。对R20两边相切有怀疑?

网友J:
引用 网友J:
cad作图可以使用约束但是手动绘图或者尺寸标注的工程图中是不会用到相切平行这些约束的

相切是用眼睛看的吗?因为有55所以相切如果54.8呢,机械何时用猜测做产品了

网友(点评):
因为有55所以相切——要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相切是用眼睛看的吗?因为有55所以相切如果54.8呢,机械何时用猜测做产品了

游风曳雨大侠可以用排除法看一下。你可以假设它可能存在多种情形,然后 通过分析,将假定的各种可能都加以排除,只剩下一 种可能那就是相切了。因为不相切就存在许多种可能,就需要增加标注达到唯一一种可能,通过圆心坐标、切点弧长等表述清楚相交的状态。
是否相切确实需要用眼睛看。即使画的图形有点像相交,也要看有没有其他尺寸确定圆心的办法。没有其它办法确定是相交,仍按相切处理。这是制图中明确规定的“不按比例按尺寸”

网友:
55零件的整体尺寸要标出来,可以认为圆角和圆孔同心

网友:
机械制图原则:1.外形尺寸 2定位尺寸  所以,这里得55 表示得是 另外得外型尺寸 必须要标注 35 是圆得定位尺寸 也必须要标注,
这里 R20和圆是同心得 R20不需要标注 通过55-35 可以算出来 因为 R角和圆25得圆心是重合得 通过观察中心线 可以确认
如果非要标注R角可以加(R20) 代表此尺寸为辅助尺寸 质检员不必要做测量。

网友K:
还有 从加工得角度理解  圆得定位尺寸高于R角  无论你采用激光下料 还是火焰下料  一但R角尺寸有误差 那么圆25得定位尺寸是会受到影响得,我认为R角得作用无非是美观, 锐角倒钝 它应该是 大一点 小一点无所谓得,但是圆得定位尺寸应该是必须保证得 对吧 ,作为一个设计人员,关注的重点 应该在 圆得定位尺寸上。

网友:
R20  35  55 都要标注!!如果不是R20.而是一条20的线段 ,和35 共同构成55,那么可以只标注55 35!

网友:
55  35 必须标  R20 可不标!为了方便 一般标注!如果都是线段尺寸,20就一定不标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有 从加工得角度理解  圆得定位尺寸高于R角  无论你采用激光下料 还是火焰下料  一但R角尺寸有误差 那么 ...

根据抽象的程度排序可做一个这样的排序:神学——哲学——数学——实验科学(如物理、化学等)——技术——经验。神学是神的仆人弄出来,对与错一般人是没有办法评判的;哲学家是只给结论的,我说的就是对的;到了数学,就有些讲理了。数学家的句式是:假如承认什么......;就会有怎样的结果。到了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结论就要实际检验了,没有经过实验的结论是假说,有待检验。技术就是有各种技术手册了,大部分是对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也包含了一些说不明白的经验公式。
机械制图这门技术,好多内容都是大家的约定。标准的制定也是投票表决的。有说这样好的,也有说那样好的。对于楼主所举的这个类似冲压件的例子,能把三维草图中是否同心的思想在工程图中用是否为参考尺寸表达清楚,是经常用的。

网友L:
高三的崽崽们,还不明白,图纸的精髓就是能让加工的人明白。何必又那么较真呢?我要是阅卷,我都给对。教育的目的不是教条的死板,而是学以致用,是教育人透过现象看本质。

楼主:
引用 网友L:
高三的崽崽们,还不明白,图纸的精髓就是能让加工的人明白。何必又那么较真呢?我要是阅卷,我都给对。教育 ...

可是出题的人不一定这么想啊

网友:
就看考什么内容了呗,考图纸是不是完全定义了,那也不用标了,考图纸合不合规范,我觉得图上这么标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