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全自动车轮辐条校正拧紧机构设计

楼主(2020-03-03):
需要一份全自动车轮辐条校正拧紧机构设计的模型,如果有的价格可以商量,谢谢。QQ:1219466729

网友:
全自动车轮是啥样的?校正拧紧机构结合具体使用的零部件设计。

网友(点评):
休止符加错地方了吧,,,大哥 哈哈哈哈 应该是"全自动",然后吸一大口气儿,再把后面的一口气儿念完。

网友:
纪录片造物小百科或者生产线上里有一集辐条校正。可以找一找。

网友:
这种没有标准机,只有非标定制的。

网友:
要实现还是可以的,无非就是成本问题,毕竟要实现轮组的圆校准及轴向的扭曲校准,需要做很多定位和检测,半自动的话还好搞点,再一个就是辐条数量太多,还是错开的,一正一反就不好搞了。作为自行车爱好者,手调是比较麻烦,我的车16根辐条我觉得还好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