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脂润滑的密封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0-03-03):
求助:油脂润滑的密封方式有哪些?
     本人近期想设计一套深沟球轴承的传动装置(轴径30mm左右),想用润滑脂润滑(之前用润滑油润滑,由于加工质量问题,容易漏油)。但是脂润滑如何密封,本人经验不足,记得有类似迷宫密封之类的方式,但具体怎么设计,怎么加脂,排脂,密封,我经验不足,求各位大神指点,或给我一个参考图,不胜感激!

网友:
一般的轴封就能满足啊,担心密封不住可以选带副唇的。

网友:
油脂润滑可以设计油脂流道,用油杯加润滑脂,油杯有45°、90°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实例和选型。

网友:
一般的用骨架油封就可以呀

网友:
可以选用骨架油封

网友:
楼主提供一下现在不含密封,或者油密封型式的传动结构,这样好做对应的设计。

密闭式脂润滑需要:注油口(油杯)、油道、容脂空间、卸油口(螺塞)
注油孔是螺纹连接,可以用简单的生料带密封
油道处用O圈密封
容脂空间的密封可以选骨架油封格莱圈斯特封
卸油口是螺纹连接,一般是用组合垫密封

网友:
13998414370 可以联系我

网友:
油脂润滑可以设计油脂流道,用油杯加润滑脂,油杯有45°、90°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实例和选型

网友:
根据密封对象是否运动,分为固定密封和运动密封;根据是否采用密封材料充填,又可分非接触密封和接触密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真是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