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T系列 - 三坐标测量的矢量误差算法

楼主(2020-03-04):
     三坐标测量减少了人为的测量误差,但也限制了测量者的创造性,如果了解三坐标测量的原理,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准确设计测量方法,快速分析测量问题。另外对于三坐标测量原理的理解也可以加深GD&T的理解,能够合理图纸设计,在设计阶段就能够满足测量的可行性,降低了设计成本,提高了设计能力。

三坐标如何测量误差?

图1:为了便于解释CMM测量的原理,案例使用了2D图显示,3D空间是一样的算法。

       图中n代表数模的表面,一个理论曲面;相对应的是零件的实际加工表面a;理论曲面a和实际加工表面a存在偏差,这个偏差即是上下偏差+t和-t;测量的目的就是确定实际表面a和理论表面n之间的距离,即零件的偏差。
去确定这个偏差,还要定义两个坐标系,一个是三坐标的固有坐标系MCS(OXY),另一个是零件的固有坐标系PCS(OX1Y1),三坐标的软件都有补偿这两个坐标系偏差的算法。

图2:测量细节
        测量时使用三坐标的宝石球探针接触选定测量的点Pn,并且沿着Pn点表面的垂直矢量方向(面的垂直方向)接触零件,那么探针将接触到零件的实际表面a上的实际测量点Pa。因为探针宝石球的中心亦沿着矢量v移动,根据已知宝石球的半径,理论点Pn和实际零件测量点Pa之间的距离就可以求出d,也就是Pa点的偏差d可以通过这种简单方式求出。因为d是沿着矢量v的方向,如果将d沿着PCS的X1和Y1轴分解,可以分别得到这个零件沿着零件坐标系(由零件基准建立)的偏差Δx和Δy,并且可以看出曲面上的点的偏差是垂直表面的方向偏差。
      因为三坐标能够自动计算零件表面的矢量,这些过程三坐标软件内部可以自动完成,测量报告会自动计算出偏差d,分量Δx和Δy。
      因此矢量就很重要,矢量(也称为欧几里得向量、几何向量、向量)。向量其实就是带箭头的线段,具有长度和方向,一个曲面的单位向量通常使用i,j,k表示。

图3:投影公差
       在实际测量中,探针不能保证实际接触点Pa处于理论Pn点的向量v上,实际接触点有可能是Pa1和Pa2两种情况。这种情况下,三坐标软件的计算方法是将向量投影到向量v上,使用到了向量投影的算法:

      以上公式,向量v由三坐标软件通过数模计算得出,被测点Pa的实际坐标也可以由测头给出,而Pn是设定已知值,所以可以得出最后的投影值|PnP2|,即我们想得到的此点的偏差,可以知道θ2在材料外部时,θ2<90°,cosθ2>0,结果为正公差;当Pa1在材料内部时,θ1>90°,cosθ1<0,结果为负公差。这个算法也是轮廓度定义时材料内部为负,材料外部为正公差的由来。
      因为Pn是理论值,Pa是测量值,那么测量的精度可以看到主要来自于向量v的精度。当然还有其它很多的误差影响,比如Pa的测量也不准确,三坐标软件通常需要补偿测量的误差。
       对于v的值,目前我们给的方法是使用数模,由于AI深度学习的应用,目前的测量技术发展很快,三坐标已经可以通过分析已经收集数据,在没有数模的情况下,较准确的给出未知测量表面上的垂直矢量,可接触测量也实现了对于柔性零件的测量。

那么投影到Pn点的切线方向的误差呢?

图4:切向方向的误差
     因为零件表面总是同理论表面有偏差,另外设备即是知道矢量方向,也不可能准确的沿矢量方向路径移动。所以必然会错过理论点Pn,并且同时错过对应的实际点Pa。当测头沿着预定的第一次路径移动,测头中心同矢量v重合,即得到测头圆弧同矢量v的交点,即理论Pn点。但是此时仍然没有接触到零件表面,因此会继续沿着第一次测量路径运动,直到接触零件表面Pa1点,明细这个接触点不是我们期望Pn对应的Pa点,我们不能简单的通过Pn-Pa的公式取计算零件偏差。在测量过程中实际上也无法找到Pa,我们只能尽量接近Pa,这时候Pn点的切向方向就可以用来修正这种误差,也就是矢量v的垂直方向部分。刚才我们计算了接触点的投影作为测量偏差,这个偏差能够有说服力作为测量偏差之前,测量设备还要评价实际测量点是否足够接近测量点Pa, 就是实际测量点在此点的切向投影,这个值设置为e1,那么e1应该是多少?
       不同的三坐标公司的标准不同,通常这个值e = (﹢t-(-t))/2。
       也就是当e1<=e时,测量值符合要求;
        当e1>e时,测量需要沿着路径二继续测量,三坐标经过一次调整,重新得到接触点Pa2,迭代运行,直到e2<=e。此时的Pa2投影到v向量上的da2输出作为合理的测量结果。
       如果继续探讨,da2测量值是在MCS坐标系下的结果,MCS和PCS不可能绝对重合,所以还需要在OXY和OX1Y1两个坐标系上进行补偿,PCS通常是通过零件上的基准建立,进一步来说,如果零件安装在检具上,那么又引入了第三个检具的坐标系。所以三坐标厂家的测量误差补偿的策略就很重要,这也是不同厂家三坐标会产生测量不对标的情况。

上海新增确诊为零了!武汉加油,中国必胜!

网友:
这种是否可以简单一些,用三坐标打点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