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钢管卡套连接

楼主(2020-03-04):
我设备螺纹是DIN2353 24°锥外螺纹L1522,需要连接14*2的钢管,是可以直接使用卡套连接,还是需要中间增加一个过渡转接头(类似图片这种)?

网友:
需要增加过渡接头

网友:
卡套式管接头由三部分组成:接头体、卡套、螺母。当卡套和螺母套在钢管上插入接头体后,旋紧螺母时,卡套前端外侧与接头体锥面贴合,内刃均匀地咬入无缝钢管,形成有效密封。

不需要过渡接头。管子端面要与管子轴线垂直,否则,会有泄露。卡套连接不能用于高温和有明显震动的地方。

网友:
这个是需要增加过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