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齿轮模数齿宽

楼主(2020-03-04):
功率7.5kw,小齿轮转速5转,分度圆约200,齿宽100至150左右,请教齿宽和模数约多少受力够?谢谢!齿轮带齿条,减速机直连,有大约分度圆,没有齿数。谢谢谢谢!

网友A:
条件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够吧?

您好,其他不知什么条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够吧?

您好,其他需要什么条件?合金钢,无冲击,开式,谢谢啦

网友B:
小齿轮直连减速机?几极电机或减速机输出转矩?齿轮副中心距?齿面材质及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齿轮直连减速机?几极电机或减速机输出转矩?齿轮副中心距?齿面材质及硬度?

这个小齿轮的齿数是多少?

网友(点评):
小齿轮直接连减速机,齿轮齿条,合金钢,谢谢啦

网友(点评):
就是求齿数或模数啊,因为已经有分度圆大约大小了

网友(点评):
有基本分度圆,求齿数或模数

网友C:
35CRMO4勉强

网友(点评):
嗯谢谢啦。能探讨下这个材料的热处理要求吗,谢谢进步一下

网友:
没齿数

网友(点评):
就是求齿数和模数啊,因为已经有分度圆大约值了

网友(点评):
不客气。反正我也不会去算的。

楼主:
有分度圆大约大小,求齿数模数,减速机直连,齿轮带齿条

网友D:
传动比呢?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谢谢啦

网友(点评):
小齿轮是直连减速机。与齿条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动比呢?

齿轮齿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CRMO4勉强

为何我用迈迪选同样的合金钢,接触疲劳极限不随之变?手机好像不能发图?一会儿回家请教啦

网友(点评):
嗯我那迈迪有问题,回家今日制造可用

网友:
模数6,齿数31~33,齿宽160,20CrMnTi 等低碳合金钢渗碳淬火处理,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如果用中碳钢调质+齿面高频,模数8也够了。 直径有200mm,弯曲强度基本都没问题,主要是要考虑接触应力,硬齿面的都可以。

网友(点评):
7楼是模数10勉强,您这是模数6至8可以。齿宽基本相仿。7楼从迈迪而来,请教您这是计算而来还是如何得来?差别实在太大了!望您指教!

网友(点评):
请指教一下啊

网友(点评):
从何来的数据,以公式算出?或是以其他软件啊,感谢感谢

网友(点评):
刚刚看了您的“渐开线圆柱斜齿轮轴向重合度应尽量接近整数”,这一直是我悬而未解的问题。今日收获不小

网友(点评):
6~8模数指的是硬齿面齿轮。计算方法是一样的,应该是衡量的标准不同,模数10个人认为比较保守了,根据本人使用的经验,接触安全系数0.8以上就够了,不一定要达到1。当然如果你使用的工况或条件比较恶劣,可以大些。

网友:
拍脑袋4/5随便选一个。

网友:
根据外加载荷大小初步估计齿轮的模数m,如果选择斜齿轮,选择一个适当的螺旋角。然后根据速比(例如输入转速4rpm输出8rpm)为1/2,加速传动,两齿轮齿数比就为Z1/Z2=2:1。再由中主距a=m(Z1+Z2),求得Z1和Z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