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节轴承使用问题

楼主(2020-03-04):
现有一台设备,用4根直径100的立柱做升降运动,升降700,由于精度问题怕憋死,想用四个向心关节轴承代替四个铜套,不知有没人用过?对憋死会有帮助吗?

网友:
直径100,行程700,只要选择长径比大点的铜套就可以了,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就用衬套,两套主定位,另两套辅助定位,具体间隙可根据工况调整!

网友:
作用有限,

网友A:
我感觉也是没啥作用,我觉得用对角布置2根光轴导向,其余对角使用滑槽滚轮辅助这样好点,您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也是没啥作用,我觉得用对角布置2根光轴导向,其余对角使用滑槽滚轮辅助这样好点,您觉得呢?

我理解错了。。是要用4根导柱,不好意思

网友:
关节轴承中心会扭来扭去,楼主四个轴都用怕是不妥,这样没有一个稳定支柱,反而会更卡。

网友:
会成平行四边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