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工程师:锁紧一根线有什么好结构

楼主(2020-03-04):
一根细绳需要在杆子上锁紧和放开,我本来是参考衣服上这种弹簧扣子,就是锁的不是很紧,一拉就能松动,你们有没有别想法?

网友A:
用的PROE画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PROE画的图?

是的

网友B:
螺纹,旋紧;    在不然就放个大力钳

楼主:
有没人设计过这种类型的,最好是一拉锁紧,再拉松开的那种

网友(点评):
我家原来的百叶窗是这样的,结构看过,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旋紧;    在不然就放个大力钳

螺纹我也想到过,用起来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C:
不怕力气大就弹簧压紧点,力气小就用个放大装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力气大就弹簧压紧点,力气小就用个放大装置啊

求教什么样的放大装置

网友(点评):
比如锥面,斜面,杠杆等

网友(点评):
还有夹紧表面用摩擦力大的材料和表面状态都可增大效果

网友:
不要直接压紧,绕两圈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教什么样的放大装置

谢谢指教,我再想想

网友:
参考一下渔轮的结构

网友:
如果只是锁紧,很好做。线头沿着轴向放置一段,然后压着线头在轴上多绕几圈(磨砂轴表面效果不错,喷塑表面嗯,真香)

网友:
凸轮锁死

网友:
我第一想法是肘夹加紧,然后想到了缝纫机好像有这样的结构

网友:
可以考虑用平衡吊上面那种弹性涨紧的方式。

楼主:
感谢各位给我的参考意见,最后我选用这种棘轮结构作为产品的锁紧装置

网友(点评):
请问效果怎么样?

网友:
感觉可以按钮笔那种自锁结构

网友(2021-03-04):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给我的参考意见,最后我选用这种棘轮结构作为产品的锁紧装置

关注一下,最后实测如何?

网友:
这个我感觉要从线的构造上来想办法,你想想线是网状的很多细丝编织而成,所以你可以用一排针+压紧面(针扎进线限位,面压实)来将它紧固。结构还是用你的那个结构,就是压头换成一排小针尖固定在压头上

网友(点评):
原来已经解决,来晚了

网友:
我也想的是棘轮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