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求助:弹簧挂具导致形成喷塑盲区解决方法

楼主(2020-03-04):
大家好,如上图所示,新产品开发过程,需要用到压缩弹簧。供货商发来一批,但均发现在单侧底圈处有一划痕,咨询后告知是喷塑时需要通电,金属挂具与产品接触处形成的盲区所致,且告知不可避免。由于对此工艺了解较少,还望大侠指点是否如供货商所说,和是否有解决此缺陷方法。望赐教,谢谢各位!
备注:此弹簧用于普通腐蚀性介质中,此缺陷不被允许

网友:
喷塑工艺不了解,不过家里的全喷塑晾衣架上也有一处这样的痕迹

网友A:
这个可以投诉表面处理厂的供应商,有那种隐形挂钩,可以使零件表面都被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投诉表面处理厂的供应商,有那种隐形挂钩,可以使零件表面都被喷到。

谢谢,您提到的隐形挂钩大概是个什么结构样式,或者可否提供个照片,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俺不会。
不过俺纳闷的是,腐蚀性介质做喷塑能耐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