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液体流道的用什么阀门控制

楼主(2020-03-04):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就是目前我需要定量提取铅液,管道需要有阀门控制。苦于没接触过金属液体流道控制方面的知识。

详细的说,就是目前有一个铅炉,每次需要从铅炉里放出15-30ml的铅液到一个小的定量的中转量筒里,当中转量筒里的铅液灌满后,需要关闭量筒的进口管,然后打开量筒的 出口管,铅液再流道我需要的载具中去。

请教各位前辈,这个管道的进口阀和出口阀有没有标准的阀门卖的,或者还是需要通过设计机械装置进行控制

网友A:
工作时铅液的温度是多少?只控制铅液流动时的通断,不用控制流量吧?

网友:
耐高温的阀门很多,但是一旦流体冷却凝固就比较麻烦。可以考虑金属硬密封蝶阀

网友B:
按铅的熔点327℃计算,需要至少耐温400℃的阀门和管件。楼主可以考虑缸炉配套的产品,比如缸炉蝶阀控制「通~止」

网友C:
不锈钢阀门,用真空法兰,关键是管路要隔热保温,你这是一套系统有专门做这个的,赚供各个物理实验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时铅液的温度是多少?只控制铅液流动时的通断,不用控制流量吧?

450-470摄氏度,不计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铅的熔点327℃计算,需要至少耐温400℃的阀门和管件。楼主可以考虑缸炉配套的产品,比如缸炉蝶阀控制「通 ...

我的流量非常小,才15-30ml,蝶阀适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阀门,用真空法兰,关键是管路要隔热保温,你这是一套系统有专门做这个的,赚供各个物理实验室。

可以再详细一点的吗,我觉得你说的有可能适合我

网友D: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自己联系这个公司吧。

金属流体控制阀门

金属流体控制阀门

金属流体控制阀门1

金属流体控制阀门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自己联系这个公司吧。

谢谢 太感谢了

网友:
其实金属液体和水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形成的条件不同,如果阀门的熔点高于该金属的熔点,那他就可以流动。 要求就是不要超出阀门性能参数:压力、温度不能超出性能规范的规定。比如:水银-液体金属。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470摄氏度,不计流量

截止阀、球阀都可以。介质温度高,尤其密封件要耐高温。

网友(点评):
哪有能耐450~470温度,物料性质还又类似尼龙的密封材料

网友:
这种高温熔融金属要用耐火材料的,一般铁水包、钢水包是用水口和塞棒机构来控制的,就是一个耐火材料制的水口,然后用耐火材料制的塞棒堵塞水口控制钢水铁水的流出
虽然铅熔点比较低但是想必也不会用金属管道直接输送的

网友:
保温阀门,外面多一层,用来装保温气/液体的
不知道你温度多少

网友:
管道残留液体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