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齿轮怎么设计呢

楼主(2020-03-04):
请教一下  这个怎么设计呢

网友A:
先画出齿轮,再根据齿轮的模数等参数再设计内部的支撑架

网友B:
感觉有点眼熟啊…

诶——?!谁把我画的足球抠成这样啦?老王,说,是不是你干的?!

网友C:
这一圈能转圆很关键

网友D:
伞齿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出齿轮,再根据齿轮的模数等参数再设计内部的支撑架

那这个齿轮怎么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伞齿轮吗?

这种的是的   会设计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眼熟啊…

诶——?!谁把我画的足球抠成这样啦?老王,说,是不是你干的?!

要不要设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圈能转圆很关键

那怎么去设计呢  从哪入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锥齿轮

差不多吧   怎么设计呢

网友:
不管怎么样,数学一定要好

网友:
感觉好难但是很帅的样子

网友:
这些圆弧的形状尺寸其实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吧   怎么设计呢

看图片齿轮都是分布三个坐标平面内,每个平面内有8个伞齿轮。假如每个齿轮的齿数都相同的话,相邻两个锥齿轮的轴夹角就是45度。

网友:
这个除了用来装逼,还有什么用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