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打开大文件需要什么配置!

楼主(2020-03-04):
各位大神好,现有一个500M左右的STP文件,电脑需要什么配置才能打开。我用的是SW2018
现在配置如下:

网友A:
想要流畅,可以上某宝下一个二手Q4000的专业显卡

网友B:
固态必须的,最好是M2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流畅,可以上某宝下一个二手Q4000的专业显卡

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必须的,最好是M2接口

好的,叫老板买

网友:
你图上这个配置刚好够用。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点评):
还没买显卡和硬盘

网友:
你用SW打开step格式文件的时候有没有提示空模板对话框?

网友(点评):
设置一个模板就能解决

网友(点评):
我每次重新装SW之后都会自己重新设置下 就不会出现空白模板

网友:
内存建议再扩充一下

网友(点评):
内存够了,我打开大文件时内存60%左右

网友:
可以打开的,显示可能不太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