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一下,有加工过38MnVS6的大神吗?

楼主(2020-03-04):
加工38MnVS6使用什么牌号的数控刀片,这种材质是非调质钢,锻造后需要正火吗?后期成品需要表面硬度HRC58,再精加工前还需要做热处理吗?谢谢

网友:
HRC58留余量,热处理后在磨床精加工

网友:
38MnVS6钢板材/带材按生产可分为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
⑴38MnVS6钢热轧板:
优点:硬度低,加工容易,延展性能好。
⑵38MnVS6钢冷轧板:
优点:厚度小,精度高,性能好品种多用途广,表面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