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个新手问题

楼主(2020-03-04):
看到“文档属性”-“尺寸”这有个引线长度,不知道主要指的什么引线呢。我在工程图里面试着找了几种引线,都跟6.35对不上

楼主:
第一张图贴错了哦

网友A:
估计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这个意思?

6.35改成635之后,测量直径的折线变了,其他没变。但是也不是1:1的控制直径的折线,只是呈正相关关系。哎没多大意思,默认就好了应该很少会调它

网友:
也可能是比例设置的有问题,导致标注长度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