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ks 里面的纹理

楼主(2020-03-04):
谁知道Solidwoks2016里面的花纹板纹理怎么调出来啊?

网友A:
外观,找到对应材质,拖到模型上,选择对应的位置,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找到对应材质,拖到模型上,选择对应的位置,释放

我要的是这个不锈钢纹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这个不锈钢纹路

但是找不到路径

网友B:
其实外观是可以插入图片的,你可以自行拍摄一张清楚一点的实物照片(照片应均匀,亮度适中,否则图片之间的分界线会相当的明显),然后插入外观时使用该图片即可,本人试验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外观是可以插入图片的,你可以自行拍摄一张清楚一点的实物照片(照片应均匀,亮度适中,否则图片之间的 ...

好的,谢谢啊

网友:
客气了!共同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重用库里面有这种材质可以直接调出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