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关于卡盘安装和后顶尖的问题

楼主(2020-03-04):
我做毕业设计,需要固定将铁芯固定在伺服电机上,指导老师的想法是用三爪卡盘固定铁芯,同时还用后顶尖。
我的问题是卡盘的规格是怎么选的?卡盘与轴又怎么连接?后顶尖的怎么安装在一个固定架上的?

网友A:
你没金工实习过吗?

网友:
卡盘是机床上用来夹紧工件的机械装置。利用均布在卡盘体上的活动卡爪的径向移动,把工件夹紧和定位的机床附件。卡盘一般由卡盘体、活动卡爪和卡爪驱动机构 3部分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金工实习过吗?

金工实习只是学会如何操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