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加工零件表面处理

楼主(2020-03-04):
请问各位大哥,非标零件表面你们一般用怎么样的处理方法,除了镀铬。要想得到好看的外观。表面能得到像硬料磨光的那种感觉?谢谢!

网友:
发黑、镀锌、喷砂等!

网友:
化学镀镍

网友:
发黑氧化

网友A:
铝材可以硬质阳极氧化,本色阳极氧化,喷沙氧化 ,电解本色等,钢材可以镀镍,镀锌,镀铬,镀钛,发黑,发蓝,喷沙,喷丸等。

网友:
磨光,你是要哑光,不亮吗,那就镀硬铬,镀层不像装饰铬那么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材可以硬质阳极氧化,本色阳极氧化,喷沙氧化 ,电解本色等,钢材可以镀镍,镀锌,镀铬,镀钛,发黑,发 ...

镀镍和镀钛外观怎么样,价格贵不贵

网友:
常用铁件镀铬,机架烤漆,铝材阳极氧化

网友:
最常用的就是表面镀蓝白锌,经济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镀镍和镀钛外观怎么样,价格贵不贵

一般镀机械机构镀镍,镀钛是金色的,成本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