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量推力

楼主(2020-03-05):
如图所示,橙色的是一个电动推杆,两端通过铰链连接,这个推力如何测量呢?普通的拉压力传感器没法安装,有没有其他方案呢!谢谢!

网友:
你是想分析受力还是想测量力,想分析力的话,先要选定分析对象例如你的推杆,建立静力平衡方程,通过已知力算出你需要的力。图片中简单的示意了一下。

网友:
安装后才要测的吗?

楼主:
|前景钱发表于 03-05 10:44安装后才要测的吗?
是的,安装后再测量推力。

楼主:
|将军_JCZ60发表于 03-05 10:38你是想分析受力还是想测量力,想分析力的话,先要选定分析对象例如你的推杆,建立静力平衡方程,通过已知力算出你需要的力。图片中简单的示意了一下。

需要测量推力,不是应力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测量推力,不是应力分析。

好的,那就等着熟悉测量设备的兄弟给你帮助。

网友:
有转角机构,分析不如实测准确。

网友:
贴应变片行不行?测应力,反算载荷。不过要先知道准确的材料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