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气缸选型疑惑

楼主(2020-03-05):
行程400的滑台气缸,需要高速运动,越快越好,负载很轻;
也考虑过无杆气缸;
1.用滑台气缸好还是无杆气缸好呢? 有何区别?
2.选型是,这个滑台位移 是什么意思?
3.调程器 选择橡胶的还是液压的,还是金属的呢?
4.开关导轨安装位置在 左? 什么是开关导轨呢?
5.长调整螺钉有啥作用?

6.400行程的气缸,实际使用时就靠调程器来控制气缸的实际行程吗?
  调程器调的范围是0-5MM;调节范围也太小了?
 如果我实际需要的行程是360,怎么办? 调程器怎么也调不出来啊?
7.如果使用了液压缓冲器,是不是还要配限位螺栓,来控制气缸停止的位置呢?
  气缸高速运动时先撞到液压缓冲器降速,然后再撞到限位螺栓停止,这样是不是节拍就很慢了呢?

网友A:
行程400的滑台气缸,需要高速运动,越快越好,负载很轻;
也考虑过无杆气缸;
1.用滑台气缸好还是无杆气缸好呢? 有何区别?滑台气缸好,精度高,价格也贵,无杆气缸大都是磁藕合的,价格一般也就是滑台气缸的零头,SMC跟FESTO的价格也很贵,无杆气缸寿命是个硬伤,但是他们空间会比滑台气缸短,算是优势。2.选型是,这个滑台位移 是什么意思?
滑台位移,是指你下载的模型中,滑台要移动多少的意思,比如气缸行程100  你模型上可以只显示伸出50,实际他最大可以伸出100,就是这个鸟意思  可以补管他
3.调程器 选择橡胶的还是液压的,还是金属的呢?
这个是末端缓冲用的,橡胶硬冲击,滑块会有点反弹,液压的缓冲效果好,不怎么反弹 C) h( T6 m( _
4.开关导轨安装位置在 左? 什么是开关导轨呢?
开关导轨安装在哪里,看你设计,就是装磁性开关的导轨,用来感应滑台移动信号的,移动部分有磁环,碰到磁性开关,就会给PLC信号h( T6 m( _
5.长调整螺钉有啥作用?
调节行程的
6.400行程的气缸,实际使用时就靠调程器来控制气缸的实际行程吗?
  调程器调的范围是0-5MM;调节范围也太小了?! b(
5毫米很大了,气缸行程要多长,自己买多长,5毫米微调 t
如果我实际需要的行程是360,怎么办? 调程器怎么也调不出来啊?
你实际行程360,直接买360长的不就行了?气缸行程可以随便买,就是货期会长些,常用的行程就要375的,SMC以25为增量增加的 350,375,400,你买375直接限位弄长些,就行。或者直接买360
7.如果使用了液压缓冲器,是不是还要配限位螺栓,来控制气缸停止的位置呢?
不用,液压缓冲器,也是个螺杆结构,可以调整气缸停止位置,只是比螺丝多了个缓冲
  气缸高速运动时先撞到液压缓冲器降速,然后再撞到限位螺栓停止,这样是不是节拍就很慢了呢?
想多了,就像用穿甲弹打坦克,坦克上面盖个棉被,坦克就会没事?就是为了末端缓冲,防止冲击力太大,造成晃动而已

网友(点评):
谢谢你详细的答复,很详细

网友:
1楼正解。

网友:
滑台气缸好,上面的滑轨和限位块都是配齐的,直接选用即可。无杆气缸要配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程400的滑台气缸,需要高速运动,越快越好,负载很轻;
也考虑过无杆气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