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黄铜或者青铜的屈服强度

楼主(2020-03-05):
求教黄铜或者青铜的屈服强度,手册上没有,连条件屈服强度都没,一个吊具上用,吊5T的,受力面蛮小的,想找个300MPa以上的铜合金,谢谢了

网友A:
怕是不好找呀,一般用的钢材Q235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是不好找呀,一般用的钢材Q235多

是的,手册上只有抗拉强度

网友:
铝青铜可以达到300MPa

网友:
几个标准上面都没有找到屈服强度,给你顶一顶,等待解释。

网友B:
可以看看美标材料,比如ASTM B505或相近的,里面有屈服强度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美标材料,比如ASTM B505或相近的,里面有屈服强度等信息

非常感谢,虽然B505不太全,但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

网友C:
为啥要用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用铜的?

物件和吊具连接处使用,要经常脱开和起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物件和吊具连接处使用,要经常脱开和起吊

想增加耐磨性?那可以用锡青铜,就是不知道这个强度怎样你得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增加耐磨性?那可以用锡青铜,就是不知道这个强度怎样你得查查

刚开始是想用这个,不过查了楼上老哥的B505,屈服强度不够高,铝黄铜和铝青铜看样子是有300MPa以上的

网友:
隔3年再看这想法一定感慨好多

网友:
找个拉力机测一下啊

网友:
一般是在200-300Mpa间,不同的牌号, 抗拉强度会不同的,屈服强度也不同。直径4-6MM的铜丝,抗拉强度365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