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练习求教

楼主(2020-03-05):
最近做SolidWorks钣金练习时,跟着教程做时,自己遇到了问题,求大神指导!!
教程步骤:
练习的连接:https://www.360kuai.com/pc/90b04 ... d1&refer_scene=so_1

当自己做到这步时就提示错误了
请问我是哪里得不对了吗?

网友A:
面选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选错了吧

两个面都选过了,都是那个错误提示

网友B:
很正常,图例的solidworks版本与楼主目前使用的solidworks版本不是一个版本,版本升级后有些功能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图例的solidworks版本与楼主目前使用的solidworks版本不是一个版本,版本升级后有些功能有变化

那请问,我用的是2016版本,应该怎样做才能把那段折弯成360度呢?

网友:
钣金没办法转成这种圆的形状了啊!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万能的草绘。

网友:
楼主有可能是折弯系数没选对

网友C:
LZ搞出来没?我试了下,也会是这样,

楼主(2020-08-19):
引用 网友C:
LZ搞出来没?我试了下,也会是这样,

绘制的折弯小于360°就可以,选360°就报错。没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