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沉孔和板厚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2020-03-05):
如图,板厚应该一般留多少?

网友:
和头一样厚差不多了,基本都是估计估计的,能厚尽量厚点,关键位置需要计算。

网友A:
说句不当说的话。板上这孔沉多深,主要看螺钉有多长,以及螺钉头有多大。主次关系要分清。

网友:
一般凭感觉来定的,如果是M3的螺丝我一般留1-1.5mm厚,M5的留1.5-2mm厚

网友:
跟螺丝头的尺寸有关系!

网友:
这个跟螺丝头深度有关,可参考相关标准!

网友:
跟板厚关系不大。看功能。

网友:
我一个半路和尚呢,跟炒菜腌菜腌鱼肉时放盐一样:适量,不能多,也不能少。。。

怎么也说先考虑我要往啥玩意儿放盐吧,怎么也得先考虑放盐的目的是啥吧?

网友:
板厚一定是越厚越好,在螺钉头不妨碍装配的情况下

网友:
设计沉孔按设计手册做,错不了。如果板厚,沉孔深一些,也可以。沉孔的设计没有那么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句不当说的话。板上这孔沉多深,主要看螺钉有多长,以及螺钉头有多大。主次关系要分清。

哈哈!

网友:
至少要留3个毫米,否则沉头打穿就不太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