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sw进行运动仿真

楼主(2020-03-05):
小白小白,想做一套液压开合门连杆机构,不会仿真。

网友A:
这还用求助吗?
你大概会用sw吧?如果会 咋学的?
所以关于运动仿真的学习请参见你是如何学习sw的 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求助吗?
你大概会用sw吧?如果会 咋学的?
所以关于运动仿真的学习请参见你是如何学习sw的 OK?

这是个有脾气的人

网友(点评):
嗯呐 而且看起来还不大好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有脾气的人

这个社友做事也有方法,思路还比较清晰。经常看到这位社友的回帖。有一说一,很真实的一个人。

网友:
做运动仿真的社友也有,好像比较少,有时也能看到发帖和回帖。多看看SW关于运动仿真的帮助。
哔哩哔哩上有很多SW运动仿真的视频。

楼主:
不好意思了,并不是系统学习sw,入职后学习不全面,献丑了

网友:
运动仿真在solidworks里称为运动算例,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动画(可在核心 SolidWorks 内使用),可使用动画来动画装配体的运动:
a)添加马达来驱动装配体一个或多个零件的运动。
b)使用设定键码点在不同时间规定装配体零部件的位置。动画使用插值来定义键码点之间装配体零部件的运动。
2、基本运动(可在核心 SolidWorks 内使用)。可使用基本运动在装配体上模仿马达、弹簧、接触、以及引力。基本运动在计算运动时考虑到质量。基本运动计算块,可将之用来生成使用基于物理的模拟的演示性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