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缸总长的最大值如何确定

楼主(2020-03-05):
我在米思米上下载了一个气缸的3D模型,模型默认气缸好像是收缩到底的状态,请问模型默认长度+气缸导程就是气缸总长的最大值吗。不知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
看下参数页的介绍就好了啊

网友(点评):
哦 明白了

网友:
这个查表就能知道  还有就是和外形大小也差不多

网友(点评):
嗯,是一样

网友:
你要气缸最大长度干嘛?我是真的没遇到过这个需求。

我要的都是,活塞杆螺帽外侧面到安装面或安装尾孔的最大最小距离。。。

网友(点评):
我只是想添加一个距离配合,把气缸弄成可伸缩的,气缸不伸出来我都不好确定安装孔的位置

网友:
建议先翻手册查参数,在下载模式,有的放矢

网友:
气缸样本上看气缸的外形尺寸+气缸活塞杆的行程;再不确定的话,可以问问供应商。

网友A:
以样本参数为准,模型可能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样本参数为准,模型可能有错误

哦,别的气缸是都有参数,它这个规格表上具体数值都没标,很奇怪。是个日本的牌子

楼主:
找到参数表了,眼神还不好使了,测量一下看是和模型基本相同。谢谢各位啦

网友:
楼主说的最长最大值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把气缸伸出来以后,整个气缸的长度吗?
直接把数模中的活塞杆伸出来,这个外形尺寸就能测出来了。

网友:
最短长度+行程,没有问题

网友:
真的需要看说明书哦!呵呵1

网友:
最好查下提供的技术资料。
一般来说,伸出时的长度应该是闭合时长度+行程

网友:
这东西不一定,得看参数表实际尺寸,最明显的,有/无气缓冲的气缸,实际尺寸都会有些许差异

网友(2020-06-06):
比喻行程是40的气缸,活塞缩回的长度是“ZZ+行程”=139+40.此时的长度为179.所以活塞杆伸出的长度就是179+40=219.

网友:
对,收缩到最小时长度+行程就是最大总长度

网友:
添加气缸距离配合的话,我一直都是默认选择导杆外端面与气缸上端面的最小距离(默认距离)和最大距离(默认距离+气缸行程),或活塞和气缸腔配合

网友(点评):
嗯 我也是用活塞和气缸腔配合,这个计算出来的长度和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
根据使用工况,选择气缸种类,缸径以及行程,然后再下载。

网友:
选型手册里面 有缸径 和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