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选型及计算问题

楼主(2020-03-05):
各位大佬!麻烦帮忙看下最普通的流水线电机选型问题!
流水线长1.5m;滚筒直径30mm;负载10KG;速度大致5m/min,
麻烦看下选多少瓦电机,配多大的减速比;
麻烦给一下计算公式和步骤,下次就不用麻烦大佬们了!!谢谢!

网友:
计算功率P=输送机空载运行功率P1+输送工件时的功率P2,电机功率=计算功率÷机械效率

P1=9.8*μ*W*v*L
P2=mg*μ*v

μ——工件与输送带之间的摩擦力;
W——单位长度输送机的质量,Kg/m;
v——输送带的速度,m/s;
L——输送带有效输送长度;

由ω=2πn 和v=ω*r 得滚筒转速n=v/(2π*r)=(5÷60)÷(2π*0.015)

根据以上计算选择电机。

网友:
你自己搜搜社区里就不却这个

非标设计常用计算丝杠,皮带,分度盘,电机选型参考
http://www.cmiw.cn/thread-890380-1-1.html

网友:
减速机减速比计算方式:
1、定义计算方法:减速比=输入转速÷输出转速。
2、通用计算方法:减速比=使用扭矩,电机功率电机功率输入转数,使用系数。
3、齿轮系计算方法:减速比=从动齿轮齿数÷主动齿轮齿数(如果是多级齿轮减速,RV63减速机,那么将所有相啮合的一对齿轮组的从动轮齿数÷主动轮齿数,S系列减速机,如何蜗轮蜗杆减速机部件的过度磨损,然后将得到的结果相乘即可。

网友(2025-01-02):
60W减速电机配20左右的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