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机构的自由度是怎么算出来只有1个?这里面为什么有8个高副呢?

楼主(2020-03-05):
(图片)

网友:
A B C处都是复合铰链
另:是8个低副

网友:
A B处各3个 C处2个

网友:
错 是A C处各3个 B处2个

楼主:
谢谢讲解和提醒,ABC处都是复合铰链,运动副应该是构件数减1

网友:
首先,要明白单个平面构件只有3个自由度。为左右移动,上下移动,旋转。
计算公式为:F=3n-2Pl-Ph。
F为机构自由度,n为平面构件的数目,Pl为低副的数目,Ph为高副的数目。
n为能活动的构件,固定的不算。平面接触的为低副。点或线接触的为高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