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示中的零件叫什么?

楼主(2020-03-06):
目前设计一个机械产品需要用到类似图示的零件,请问一下哪里可以采购到或者他的原理机制,或许我自己设计也可以。

网友A:
哇,这个是什么东西,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这个是什么东西,没见过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按下去可以旋转,不按时就会锁紧。

网友:
猜测原理:按钮中腔有一压缩弹簧,默认状态弹起,按钮上有一止动齿,与带刻度旋转部件(内腔带内齿轮结构)啮合;当施力按压按钮一定程度后,按钮上止动齿与旋转部件内齿轮脱离,带刻度旋转部件可以转动

网友:
会不会是老式保险柜上的旋钮锁

网友:
转自 百度百科  我是看不懂  发给你们看看

轮组中的转轮数由密码位数决定,即一个转轮代表一个数字。当您旋转拨号盘时,心轴会转动驱动凸轮。驱动凸轮上连接了传动销。随着凸轮的转动,传动销最终接触到邻近转轮上的小拉片,即传动片。

每个转轮的两侧都有一个传动片。传动销旋转第一个转轮,直到其接触到邻近的转轮。该过程一直持续到所有转轮都旋转为止。这也就是所谓的转动转轮。心轴上的每个转轮都刻有凹口。当您拨了正确的密码后,所有转轮及其凹口将完全对齐。

挡杆是一根连接到杠杆的小金属条。挡杆可防止在未拨密码时保险箱门被打开。为此,挡杆靠在转轮上,堵住保险箱门的门闩活动的路径。

当所有转轮对齐时,它们的凹口会对齐形成缝隙。在挂锁上,这条缝隙可以让锁的搭扣松开。在保险箱上,有一个叫做挡杆的部件靠在所有转轮的上面。挡杆在自身重力作用下掉入此缝隙。此时,您可自由滑动门闩,打开保险箱。

轮组设计已经用了近100年。

网友:
不太清楚啊

网友:
不知道叫啥,但是感觉跟擦玻璃器的可旋转锁止的关节挺像

网友:
我认为:
内齿和外齿配合,外齿可按压但转动不可,外齿可旋转拔出不可.调解时错位配合

网友B:
图片下边不是都拆开了吗。
36个齿,分内外套合,内外齿分别与两个腿固定,按下两个齿分开,两腿可活动
36个档位,10度一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下边不是都拆开了吗。
36个齿,分内外套合,内外齿分别与两个腿固定,按下两个齿分开,两腿可活动
36 ...

感觉上是这样,零件如果有现成的感觉直接买会比较划算,自己做的话感觉成本还挺高的。我在考虑其他方案。

网友:
原理很简单吧,没有那么麻烦。不过他这个现在是自己的专利了,小巧了很多。给你看个大号的原理。细品,细品,细品

网友:
非标的吧,可以试着自己做一个

网友:
这是一个自锁机构吗?

网友C:
网页搜旋转阻尼器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D:
我猜里面有个钢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网页搜旋转阻尼器应该可以找到

旋转阻尼器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旋转阻尼器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原来在一个超声波震动箱盖上用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里面有个钢球。

一个弹簧就够了吧?不需要钢球?

网友:
米思米也没找到这种配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