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的螺旋怎么画出来

楼主(2020-03-06):
这样的螺旋用什么命令可以画出来呢

网友:
这个CAD图是从3D模型导出的。

网友:
螺旋扫描

网友:
特征是扫描出来的,重点是是扫描线,可以用关系代入建线,也可以用做弹簧的命令来做;

网友:
查一下绞龙的相关信息,CAD用样条曲线表示一下就好了,制作是有公式的。

网友A:
这个好象画不出来吧?

网友(点评):
嘘 小点儿声儿 让人笑话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找到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象画不出来吧?

嘘嘘嘘

网友:
VAD很难画出来的,能用的命令就只有样条曲线,但这些曲面的点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