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夹层锅

楼主(2020-03-06):
问大佬们几个关于蒸汽夹层锅的问题:1、传统的夹层锅是在夹层内,通入压力蒸汽,然后进行热量交换,达到加热的目的。
2、现在这种方形的蜂窝夹层锅,是什么原理。想了解一下,这个蜂窝是购买的现成物品,还是自己加工的

网友:
貌似是锅体内部贴了一层蜂窝板(表面冲出很多小坑的钢板),这样能够增加传热面积(?)

网友:
蜂窝,可以是很多小孔,也可以是很多小格子。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就难以推测其原理。

网友:
蜂窝款式 适合船舶用吗

网友:
蒸汽夹层锅工作原理是使用反压力蒸煮。简单来讲就是用压缩空气通入锅内增加压力,防止罐头凸罐和跳盖。

网友:
这是一个什么装置?

网友:
方形比起圆形,在夹套内压力下,力学性能会差很多,内筒壁要增加,成本要增加很多。蜂窝可以外购现成物品,也可自己加工。它与传统夹层锅的区别就是内筒由圆形变成了方形。从几何知识可知,比起圆形,方形有更大的面积。

楼主(2020-07-17):
感谢大佬们,设备我已经做成型了,效果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