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分析一个校核问题

楼主(2020-03-06):
在水平面上,一个杆一端固定,三分之一处施加一个绕固定端水平旋转的扭矩(电机施加的),另一端受到一个力F,阻止杆转动,这个杆应该需要校核什么强度?应该怎么分析?

网友:
你最好画个示意图比较方便

网友:
扭矩还是弯矩

网友:
这个应该需要测零部件的抗扭矩。

网友:
我先问下题意啊:“一个杆一端固定”,这个固定是完全固定,限制杆的转动吗?
是的话,后面一句“阻止杆转动”就是错误,此时扭矩和力分别校核即可;
不是的话,所谓固定就是允许旋转,“阻止杆转动”就是靠摩擦力了,摩擦力产生一个对应的扭矩,算一下几个力好了。
以上是作为刚体计算、考虑的,要是作为实物进行应力分析,信息就偏少了

主要是题意含糊不清,看得我头疼

网友:
动平衡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