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盘螺纹与快速接头螺纹不匹配

楼主(2020-03-06):
如图,SMC吸盘自带的螺纹只能是M5*0.8,没有其他规格
与他连接的穿板快换接头,内螺纹规格只有1/4   1/8  3/8 。
二者螺纹不匹配,怎么处理?

网友:
  过渡螺纹

网友(点评):
过渡也是M5呀。

网友:
找个补芯

网友:
买个管接头过渡一下。

网友:
变径接头

网友:
搞一个转换接头

网友:
转一下喽

网友:
自己加工一个转换接头,什么规格自己说的算

网友:
买这种转换接头即可

网友:
根据你自己的具体的需求买一个转接头吧也没别的什么更好地办法,做非标件成本太高了了

网友(2020-04-07):
问题:1. 转接头贵还是吸盘贵?买个螺纹转接头可以解决问题,但货期不一定赶得上。

2. 不考虑成本的话,换匹配螺纹的吸盘即可。SMC小吸盘顶部螺纹一般M5或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