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限位和缓冲小疑问

楼主(2020-03-06):
1.如图,红色圈的部分有什么作用?
2.气缸伸出和缩回怎么缓冲呢? 靠另外加缓冲器或聚氨酯限位块吗?

网友:
1,那是硬限位。
2,最常用的是排气节流阀。
    有些气缸带可调缓冲。
    冲击力很大时外置液压缓冲。
 3, 实在要全程可按,就用缓冲气路。
4,速度要求恒定就用气液阻尼缸。

网友:
这个气缸叫防旋转气缸, 或带导向杆气缸

红色部分要和前面推板固定在起使用;

缸伸出和缩回缓冲通常有三种形式: 可调缓冲,垫缓冲,外挂缓冲器 ,你的这款气缸属于垫缓冲;可调缓冲一般在进出气口有可调螺母,

网友:
上面有白色的赛钢缓冲垫。气缸里面还有个聚氨酯的缓冲垫。负载重的加液压缓冲器

网友:
突然发现这个群里气动专家不少啊!

网友:
这个双轴气缸伸出没有限位,退回这个硬块的确有限位的效果,但其实也没什么用,因为气缸都是用伸出位的,不会用退回位。双轴气缸其实没什么用的,会晃动,出力也不好。

网友:
红色圈部分是用来限位的,但是是硬接触
只是缓冲的话,缓冲器和聚氨酯限位块都可以的,具体用哪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网友:
你可以翻机械手册,气缸上盖和下盖,中间都有一个凹槽,而气缸活塞两边的轴上,都有一个凸台,  当凸台进入凹槽时,间隙变小,气体的流量变小,就起到缓冲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