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气缸加工

楼主(2020-03-06):
大家好。请教下手指气缸,三轴气缸加工缸体需要用哪些机床。

网友:
加工中心和数控车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数车4爪,加工中心钻孔,或者直接上一台车削中心,带动力刀具的那种

网友:
自己开厂?

网友:
手指气缸对于精度要求高,机床需要精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