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电磁阀控制四路,且四路各自开启时,其他三路不通?

楼主(2020-03-06):
如题,救命????

网友:
气路都不知道。谁能帮你呀。

网友:
有趣的问题。
个人选型经历中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电磁阀,不过可以从原理上分析一下。
如题主所说,需要控制四个气缸单独动作,
所以电磁阀需要有四种工作状态,即至少需要一个四位电磁阀。
如果考虑增加一个所有气缸都不动作的情况,则需要一个五位电磁阀。
然后考虑接口问题,四个单独的气缸,每个气缸需要一个不同的进气口,
可以共用一个排气口,然后气源会有一个进气口和一个排气口。
所以需要七个接口,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四位七通电磁阀。
楼主可以据此自己画一个原理图。
工作中两位和三位的电磁阀用的很多,四位的确实没有见过。
查阅了一下资料,看到了SMC的四位双三通阀,又增长了知识啊。
另外,控制多个气缸一般会使用阀组,刚刚提到的四位双三通阀是为了节省空间。
以上。

楼主:
|山下敬吾发表于 03-06 18:52有趣的问题。

个人选型经历中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电磁阀,不过可以从原理上分析一下。

如题主所说,需要控制四个气缸单独动作,

所以电磁阀需要有四种工作状态,即至少需要一个四位电磁阀。

如果考虑增加一个所有气缸都不动作的情况,则需要一个五位电磁阀。

然后考虑接口问题,四个单独的气缸,每个气缸需要一个不同的进气口,

可以共用一个排气口,然后气源会有一个进气口和一个排气口。

所以需要七个接口,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四位七通电磁阀。

楼主可以据此自己画一个原理图。

工作中两位和三位的电磁阀用的很多,四位的确实没有见过。

查阅了一下资料,看到了SMC的四位双三通阀,又增长了知识啊。

另外,控制多个气缸一般会使用阀组,刚刚提到的四位双三通阀是为了节省空间。

以上。
谢谢老师啦

网友:
电磁串电磁阀,进行逻辑组合应该可以。但成本会增加。

网友: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一个电磁阀控制四个气,这是无法实现的,除非四个气路再单独增加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