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马达受外力驱动变油泵的问题

楼主(2020-03-06):
这个回路马达变成泵的时候,单向阀换向,马达从上面的回路回油,那它从哪里吸油,还是说虚线那里是个补油口?

网友A:
前因后果写明白。单看这个图马达成不了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因后果写明白。单看这个图马达成不了泵

原话是这么说的:当设备朝着电源方向运动,油泵给马达供油,单向阀开启,马达工作,卷筒转动收起电缆,此时系统压力由高位溢流阀调整。当机器离开电源,电缆被从卷筒上拉出,带动马达反转,单向阀关闭,马达原进油口压力升高,触控换向阀换向,油泵通过换向阀直接卸油。此时系统压力油低压溢流阀调整。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这个马达是双向马达.在负载使马达反转时,马达的吸油口就是原来的出油口!那个虚线接到油箱的是马达的运动部件之间的泄露油回路。 这是个通过卷筒正反转以收放电缆的液压回路。

网友B:
当机器离开电源,电缆被从卷筒上拉出,带动马达反转,单向阀关闭,马达原进油口压力升高,触控换向阀换向,油泵通过换向阀直接卸油。      这一段最后一句表述是错误的! 油泵的油有一部分或全部进入到马达了!
这个回路肯定不是真正的结构,在上面回油路到油箱之间肯定有阻尼,或者回油管比较细。   又或者是这个系统安装在一个移动有动力的装置上,电缆的另外一端是固定的。

网友C:
马达变成泵是什么意思?有外力给马达输入机械功?马达那个地方的虚线连接邮箱是马达在运转时,马达内部泄露的液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变成泵是什么意思?有外力给马达输入机械功?马达那个地方的虚线连接邮箱是马达在运转时,马达内部泄露 ...

对是有外力驱动马达,换向阀一换向,马达不是应该通过右边那个溢流阀回油吗,那从哪吸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是有外力驱动马达,换向阀一换向,马达不是应该通过右边那个溢流阀回油吗,那从哪吸油呢?

通过油泵5从油箱吸油,但是,如果经过油泵5,是不是吸油阻力也会增加?马达转换成油泵后,油泵5还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油泵5从油箱吸油,但是,如果经过油泵5,是不是吸油阻力也会增加?马达转换成油泵后,油泵5还工作吗 ...

油泵是工作的,不过他是说油泵直接从上面的回路卸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机器离开电源,电缆被从卷筒上拉出,带动马达反转,单向阀关闭,马达原进油口压力升高,触控换向阀换向, ...

对的这个装置的确是可以自行移动的,电缆的一端卷在滚筒上,另一端固定在一个电源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过油泵5从油箱吸油,但是,如果经过油泵5,是不是吸油阻力也会增加?马达转换成油泵后,油泵5还工作吗 ...

油泵由电机驱动,怎么会有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达变成泵是什么意思?有外力给马达输入机械功?马达那个地方的虚线连接邮箱是马达在运转时,马达内部泄露 ...

有外力给马达输入机械功?应该是的。好好理解我上面的回答

网友B:
这一段最后一句表述是错误的! 油泵的油有一部分或全部进入到马达了!
这个回路肯定不是真正的结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泵由电机驱动,怎么会有阻力?

开始以为油泵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段最后一句表述是错误的! 油泵的油有一部分或全部进入到马达了!
这个回路肯定不是真正的结构

如果泵一部分油进入马达,那马达的压差还是溢流阀的压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泵一部分油进入马达,那马达的压差还是溢流阀的压力吗?

基本上是的,具体情况还是要看溢流阀的流量范围,油泵的排量油泵电机的功率,马达的排量以及系统的液阻分布。由于你这里没有参数,只能定性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以为油泵不工作。

油泵卸荷不是油泵不工作,停转。油泵卸荷时油泵还是工作的,只是出油口被接到回油路,油泵建立不起压力,此种状况叫做卸荷(卸掉负荷简称卸荷)。

网友:
在液压油使用过程中油品净化问题是不是有考虑?
保证持续使用的是清洁油品对设备养护   设备精度 和降低企业成本是有帮助的
有兴趣可以探讨下,13290364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