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伸缩圆珠笔和SD卡槽的机构

楼主(2020-03-06):
各位大侠好,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其中有一个部件是一辆手车进入一个固定地方,等待下料的组件,这其中需要一个大致的阻挡定位,原来也做过比较简单,进去时候车把阻挡压下去,车被卡住,出来时候气缸什么的顶一下,放下阻挡,现在想加点难度,做一个没有外加动力源的结构,车到位顶一下被挡住,在顶一下被放开,动作类似伸缩圆珠笔和卡槽的动作,想问下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做过类似的结构?找了些资料也不是很理想

网友:
信息略少

楼主:
就是想做一个简易放大版的手机内存卡的结构,推一下卡死,在推一下放开,只是我的“手机内存卡”变成了小推车

网友A:
这种机构比较成熟,用于隐藏式的按压开关,拆了一个,应该容易理解

网友B:
你搜索一下夹钳自动开闭器。
现在手头上没有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搜索一下夹钳自动开闭器。
现在手头上没有图片。

在别的地方找了一个图片。

网友C:
车轮是什么样的?几个轮子?轮宽、直径是多少?有凸台或凹槽吗?定向轮还是万向轮?有轨道吗?

网友D:
见楼上的。。。你所提供的信息太少,你觉得不重要,是因为你清楚。我们全是瞎的,尽可能多提供信息,附图最好。

网友:
夹钳自动开闭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车轮是什么样的?几个轮子?轮宽、直径是多少?有凸台或凹槽吗?定向轮还是万向轮?有轨道吗?

应该是4轮吧。在车的前端有一个机构,去撞击另外一个机构,
第一次用力推入,锁死,无法拉出;
第二次用力推入,解锁,可以拉出。

网友E:
“有一个部件是一辆手车进入一个固定地方”

lz最好给一个手车,和固定地方的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构比较成熟,用于隐藏式的按压开关,拆了一个,应该容易理解

谢谢回复,这种结构应该与卡槽类似,塑料件上开的槽是有坡度和高度差的,带弹簧的拉杆“来”和“去”走的是不同轨迹,只是加工变为机械件相对不容易,想找个尽量简单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别的地方找了一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轮是什么样的?几个轮子?轮宽、直径是多少?有凸台或凹槽吗?定向轮还是万向轮?有轨道吗?

让您这么一提醒确实我没有描述清楚,只顾想这个结构了,小车就是最简单的铝型材制四轮小车,小车上与阻挡配合的结构可以随便做,没有任何限制,暂时没有轨道,但是两边有尼龙导向,足够让小车与阻挡配合,图片在公司电脑,其实是发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部件是一辆手车进入一个固定地方”

lz最好给一个手车,和固定地方的简图

确实我没有描述清楚,只顾想这个结构了,不好意思,小车就是最简单的铝型材制四轮小车,小车上与阻挡配合的结构可以随便做,没有任何限制,暂时没有轨道,但是两边有尼龙导向,足够让小车与阻挡配合,图片在公司电脑,其实是发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楼上的。。。你所提供的信息太少,你觉得不重要,是因为你清楚。我们全是瞎的,尽可能多提供信息,附图最 ...

谢谢指正,模型在公司电脑实在发不出来,小车就是最简单的铝型材制四轮小车,小车上与阻挡配合的结构可以随便做,没有任何限制,暂时没有轨道,但是两边有尼龙导向,足够让小车与阻挡配合,工况大概就是这样,想请问各位有什么类似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4轮吧。在车的前端有一个机构,去撞击另外一个机构,
第一次用力推入,锁死,无法拉出;
第二次 ...

是这样的,就是最简单的铝型材制4轮小车,带有导向

楼主:
谢谢,原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去找资料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没有描述清楚,只顾想这个结构了,不好意思,小车就是最简单的铝型材制四轮小车,小车上与阻挡配合 ...

手机可以简单拍一下,或者你描述下参数,尺寸,重量,推力,解脱力等等

网友F:
楼主可以选用阻挡气缸,很多机构都能省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选用阻挡气缸,很多机构都能省掉

lz估计想省掉气源和控制系统,做成纯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选用阻挡气缸,很多机构都能省掉

这不是想做个不带动力源的挑战一下吗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估计想省掉气源和控制系统,做成纯机械。

懂我的,带动力源的做过几次了,因为原来做个几条线体,各种阻挡也用过一些,这次想挑战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我的,带动力源的做过几次了,因为原来做个几条线体,各种阻挡也用过一些,这次想挑战一下

几条线体?

网友(2020-12-16):
信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