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零件三维模型的建模和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20-03-06):
设计师给协作生产单位下图一直是proe三维模型+proe二维图的形式,生产单位一直希望设计模型能按以下三点要求建模:1.设计建模的过程尽可能和零件加工的工序过程一样,这样可以直接用设计模型生成工序模型;
2.二维图上标注尺寸必须是驱动尺寸,也就是建模草绘时的尺寸,不能是手工标注(比如点选两条线生成的尺寸);
3.有偏公差的特征尺寸必须是驱动尺寸,或者用公差中值尺寸建模,这样可以自动生成中间尺寸模型,用于数控加工,确保零件合格。

可设计反馈以上3条一条都做不到:
1.即便是很有经验的设计师也很难做到完整、准确的掌握自己设计零件的所有工序。而且同样的零件,在不同生产条件的单位工序很可能不同,无法实现建模过程与工序一致。
2.复杂模型建模首先是考虑模型可实现,在模型实现的基础上在根据设计需求考虑如何标注尺寸并确定各种公差。在模型尚未建立,或者尚不完整时很难确定尺寸标注,也做不到建模草绘时就按未来希望标注的尺寸绘图。此外,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很多时候也很难保证一致。
3.同2条,设计都是根据名义尺寸建好模后再根据设计需求确定配合关系,确定公差,无法保证偏公差尺寸一定是驱动尺寸。

目前了解下来偏公差尺寸上数控加工时还可以通过设置道具补偿来解决,但还是会给制造带来一定工作量,咨询各位数控专家,是否遇到类似问题,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网友A:
我不是数控专家,只是个小小的机械设计者。

我认为:
1)这些一二三,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提这么个哭笑不得的要求的人,脑子有没有问题的问题。

2)那,到底能不能做到?当然能了。按脑子正常的机械设计者的思维去设计完之后,再用脑子不正常的人的思维去测量山寨自己电脑里的模型。。。重新画一遍。。。

3)工程图中的太多太多尺寸,我都不知道是多少。。。因为那些尺寸,不是我直接敲进去的。
     好比1+2=3。机械设计者,太多部分的时间,只是输入1+2,结果是不是3,没必要知道。
     好比一个零件,在一个100x100x100的铁皮壳子里。我只管这个零件不管在里边怎么折腾,都保证碰不到墙面。

4)我的每台设备的总装件里,除了外购进来的标准件是可以单独给别人打开用,非标件,就算我给人家,人家也用不了。
     因为几乎全部零件,跟其他零件或EXCEL表,是有数据关联的,而且,这不仅仅是尺寸参数关联,还有几何形状关联。给人家单独的非标零件,只会报错报警。
     想让人家能打开他需要加工的零件模型?我得把我的整个项目文件打包给他。
     这,等于我把我的设计技术相关机密赤裸裸地送给别人。。。

我建议楼主,还是改成igs再加上工程图给人家算了。宠出毛病来了,而且毛病不是一般的严重。

网友:
关于
第一条:如果要实现按加工工序的步骤与出三维模型的步骤一致。那么只有自己本单位(本单位设计+制造)能实现。而且该设计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加工工艺经验,要这要做的话,没有个几十年就不要来设计了。
我教我们部门的员工三维绘图就是以加工工序步骤来进行绘图,但是不强调是必须执行,而且我们绘图和工艺是同一人,在而且我们零件简单,是代工外贸生产,不是纯设计。
第二条:这个可以理解。大部分可以实现(应该是我们的零件结构比较简单)。
第三条:如果一定要按照加工单位的意思来,那。。。你妹哦!把所有的设计制造手册改了吧!什么什么  基孔制 基轴制,全拜拜。过后设计人员就疯了!

网友:
协作单位真牛批。这是把他们的工作转嫁给设计还挑三拣四。

网友:
什么狗屁部门都敢对技术部门指指点点,技术人才在中国还是地位太低了,难怪一流人才都跑国外了,活该!

网友:
这是曲型的吃饭的要求饭要做成啥样。。。。。主次关系倒置。

网友:
楼主哪里?我可以给你出个方案。

网友B:
设计基准?
工艺基准?
能完全一样?

网友:
说对了!尤其是第三条,老外的图纸,已经过度到中间尺寸建模。但是软件还没过度过去,很难让设计人员标注尺寸。

网友:
这得多牛X的协作单位提这样牛X的要求?

估计协作单位提这要求的领导完全行外人士,然后从网站、展会、新闻,甚至可能是科幻电影,看了不少工业4.0或者自动化工厂或者未来科技的概念,然后提这么些要求,有前瞻性是对的,但步子太大别扯了那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数控专家,只是个小小的机械设计者。

我认为:

你讲的没错,支持你

网友:
我理解协作单位的想法,就是想省了工艺这一步。之前有人也要求我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基准?
工艺基准?
能完全一样?

一样还要工艺员工艺工程师干嘛,但是也有神设计不懂加工的

网友:
  前段时间一直思考一个问题。现在数控人员基本都是用三维模型 来生成程序,现在AI这么先进,如果把公差在三维模型上标清楚,是不是机械工程师 简单学习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生成程序,以后就不用编程人员了。今天看见这帖子  我觉得如果再继续这么搞下去 真快把自己行业搞没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太过理论了咯,设计做的再完美,实际也做不出来咯,更何况设计也无法完美。

网友:
我公司的只给二维图,三维除非加工商要求才给,大部分图只给两个视图,斜视图都没有

网友:
楼主这是想要设计者把生产工艺的工步图作出来啊

网友:
还想要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