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三角带的命名规则

楼主(2020-03-07):
1、普通型 O/A/B/C/D/E/F 后面带的长度是基准长度,基准长度指的是哪一个长度,和内周长、外周长有什么关系?比如 A-2464
2、SPA /SPB/SPC/SPZ等和普通型的有什么区别? 比如 SPZ 1600
3、联组带和窄V带有什么区别?
4、帮忙解释一下三角带 5V-1320-3353 DIN 7753 每个字母或数字都代表什么意思?
5、帮忙解释一下三角带 B66-1676的字母和数字都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详细请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机械设计基础,第126页;或者参考机械设计手册,传统系统。
简而言之: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请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机械设计基础,第126页;或者参考机械设计手册,传统系统。
简而言之:国标。

网友:
三角带的型号有:普通型o a b c d e 3v 5v 8v,普通加强型ax bx cxdx ex 3vx 5vx 8vx,窄v带spz spa spb spc,强力窄v带xpa xpbxpc;三角带:普通的a、b、c、d、e、z、m, v型带3v、5v、8v、spz、spa、spb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