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料钻床取下的棒芯,表面有几处有凸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07):
套料钻床取下的棒芯,表面有几处有凸起,是什么原因?连续在一个棒料上取了三个棒芯,基本都是在同一位置出现几圈凸起,而且加工到此时机床电流变大,工件出现轻微晃动。

网友A:
我猜是刀具或断、排屑的问题^_^

网友:
机床或刀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刀具或断、排屑的问题^_^

如果是刀具或者断排屑的问题,为什么取了三次的棒芯总是在大致相同的位置出现凸起?

网友:
钻套摩擦后表面变硬,导致表面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