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4 丝锥攻丝 但止规一直止不住

楼主(2020-03-07):
G1/4 丝锥攻丝  但止规一直止不住
底孔打到11.0   材料45#  但止规就是止不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你的丝攻的公差等级是多少?止规的公差等级又是多少?

网友:
用带轴向补偿的攻丝刀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丝攻的公差等级是多少?止规的公差等级又是多少?

都是6h的     但更换了一个新的丝锥又可以了,但老的丝锥也刚用了不久。

网友:
丝锥不好吧,换质量好的

网友:
导致止规止不住的原因是两个方面:
第一,牙外径偏小;第二,牙不饱满。当然也有这两个原因同时存在的可能。
从上述原因可以看出,止规止不住的话,很有可能导致滑牙;但导致滑牙并不一定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因为,螺丝强度不够也是导致滑牙的常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