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余量,发个帖子大家讨论下

楼主(2020-03-07):
有个零件  跳动0.7  加工余量单边0.6  能否加工出来
补充一下:一个轴类零件,直径90的样子  双顶尖上打跳动,径向全跳动0.7  后续加工先车后磨   采用双顶车削(或是一夹一顶)

网友:
不是做工艺的,没必要考虑这个。涉及到设备、材料与允许公差,多给些余量稳妥。

网友:
什么条件都不给,就只知道蚊蚊蚊,大神也不可能告诉你啊!

网友:
跳动0.7是相对工件而言的,如果装夹后跳动变大了呢?加工余量就有可能不够了。

网友:
跳动0.7和单边余量0.6.应该是理解为0.7微米和0.6毫米。没关系吧。只看数字,不像是干这行的哦

网友:
补充一下,你要跳动都是0.7毫米,那余量一定要大于这个数才安全

网友:
应该可以,跳动0.7,单边0.3,你余量单边有0.6呢

网友:
加工不出来

网友:
加工余量留的太小,不好做出来,这种只能靠车床厉害的老师傅来。

网友:
从数字上来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20-05-27):
看数字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这个轴的长度具体尺寸是多少?轴的长度如果比较长的话,你对轴的圆柱度没有要求吗?信息给齐全点,大家才好一起交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