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轴承随动器的设计案例和用法

楼主(2020-03-07):
各位大神,你们在做非标设计的时候用过凸轮轴承随动器吗?
有没有相关的设计案例,或者经验指导,什么情况下优先选择这个。

网友A:
最朴实的用法就是把它当做轮子来扩展用法。

网友B:
前端有螺纹?lz这个是什么型号?

网友C:
这种轴承无法用在重载工况下,楼主使用的过程中要小心,不然很容易就坏了。

网友D:
查MISUMI的使用实例,有介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轴承无法用在重载工况下,楼主使用的过程中要小心,不然很容易就坏了。

重载换大型号的,如何?

网友:
随动  支撑   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朴实的用法就是把它当做轮子来扩展用法。

当作轮子?能具体点吗?我觉得它用作轮子大材小用了,什么情况下其他轮子不能用,只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端有螺纹?lz这个是什么型号?

随便网上找个图,没有型号,就是问一下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轴承无法用在重载工况下,楼主使用的过程中要小心,不然很容易就坏了。

好的,谢谢,总算有点建设性的观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MISUMI的使用实例,有介绍的

谢谢,我已经查看了,但是感觉应该还有很多用法,那个介绍用法太单一。

网友E:
当惰轮调节皮带张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惰轮调节皮带张紧

好思路。

网友(2020-09-17):
试过用来跑轨道做环形输送链...采购贪便宜找了个叫某某达的偏门lowB采购平台搞的国产搞了几百个....里面有一大半卡的不行,我奶奶放床头的风车都比他流畅。后来还是全换进口货了,这玩意还是必须要thk iko什么的绝对不能用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