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机械工程师面试与笔试题库

楼主(2020-03-07):
跳槽准备时间不充分,即将有几份面试,感觉可能考专业性的问题,想收集下机械工程师面试与笔试题库,应付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
有这种东西?我就碰到过一次,面试玉柴的时候,有一分卷子,上面材料,热处理,机械原理都有,半个小时昨晚,比考试还难。其他公司都是逻辑推理,只要智商没问题,应该不需要练

网友:
私企里没有这么正规的。

网友:
个人建议多看下要去面试公司的主打产品,做下设备.工艺准备工作

网友A:
私企真不关心。现在好多机械工程师说白了就是画图员。公司要求不高的。

网友:
把你做过的设计准备一下,特别是值得你自豪的部分。然后了解下对方公司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私企真不关心。现在好多机械工程师说白了就是画图员。公司要求不高的。

是电脑画图农民工,楼主自信一点,连农民工都当不了,那就在家啃老吧。

网友:
PPKAO考试资料网有不少题,知识涵盖面也很丰富,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脑画图农民工,楼主自信一点,连农民工都当不了,那就在家啃老吧。

农民工了不起哈哈哈

网友C:
1、举例说明尺寸链的应用

尺寸链:在零件加工或机器装配过程中,由互相联系的尺寸按一定顺序首尾相接排列而成的封闭尺寸组。组成尺寸链的各个尺寸称为尺寸链的环。其中,在装配或加工过程最终被间接保证精度的尺寸称为封闭环,其余尺寸称为组成环。

利用尺寸链,可以分析确定机器零件的尺寸精度,保证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

2、常用黑色金属材料有哪几类?什么是优质碳素钢?

黑色金属通常指钢和铸铁;钢分为碳素钢(简称碳钢)和合金钢两大类。碳钢按钢的质量(即按钢含有害元素S、P的多少)分为普通碳素钢、优质碳素钢、高级碳素钢三类。优质碳素钢,钢中S、P含量均≤0.040%。

3、焊接件焊接应力如何消除?常用的热处理方法景什么?

消除焊接应力的方法消除焊接应力的方法主要有:热处理法、机械法、振动法和自然时效。

焊后热处理(退火)是消除残余应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广泛采用的方法。它可分为整体热处理和局部热处理。最简单的办法是时效处理。

4、常用的热处理方法有哪些?(说出至少三种)什么是调质?

退火,正火,淬火,回火,调质等。

调质处理:淬火后高温回火,高温回火是指在500-650℃之间进行回火。

5、闭式齿轮(软、硬齿面)传动的主要失效形式是什么?设计校核的原则是什么?

闭式软齿面齿轮传动主要失效形式是齿面疲劳点蚀,设计计算时应按齿面接触强度计算公式进行计算,按齿根弯曲疲劳强度计算公式进行校核;

闭式硬齿面齿轮传动主要失效形式是齿根疲劳折断,设计计算时应按齿根弯曲疲劳强度计算公式进行计算,按齿面接触强度计算公式进行校核。

6、减速机的作用是什么?

改变原动机输送到工作机的转速和扭矩。机械式、液力耦合式;固定速比、可调速比。

7、你最熟悉的工业流程是什么?比如炼铁或炼钢或轧钢。

如中厚板轧钢车间生产工艺流程:连铸坯→加热炉→除鳞机→轧机→控制冷却→矫直→冷床冷却→切头切倍尺→双边剪→定尺剪→表面检查和清理→垛板→入库→发货。

8、一个液压缸,受到外载的强烈冲击,最极端情况可能是什么?

脱缸;爆钢;变形。

9、零件受弯扭合成载荷,校核时应该选用第几强度理论?

按第三强度理论,计算弯曲应力。

10、现代机械加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制造自动化技术向纵深方向发展:精密化、集成化、柔性化、网络化、虚拟化、智能化、清洁化。

11、45号钢的含碳量大约为多少?

45号钢的含碳量为0.45%

12、常见的铸造缺陷有哪些?

主要表现在:1砂眼2粘砂3气孔4缩孔、缩松5夹砂、结疤6裂纹等。

13、金属切削加工过程中加切削液的作用是什么?

冷却、润滑、清洗和防锈4个作用。

14、举例说明数字化设计的含义。

数字化设计的内涵是支持企业的产品开发全过程、支持企业的产品创新设计、支持产品相关数据管理、支持企业产品开发流程的控制与优化等,归纳起来就是产品建模是基础,优化设计是主体,数控技术是工具,数据管理是核心。

15、制造业信息化包括哪些内容?

充分利用先进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等信息技术,改革传统制造业的设计手段、制造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通过最高端的信息化手段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高技术附加值的产品,也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创新。

16、滚动轴承与滑动轴承有什么区别?各应用于什么场合?

滚动轴承运转精度较高、某些滚动轴承可同时承受径向负荷和轴向负荷、润滑油的消耗少、安装方便、滚动轴承的摩擦系数比滑动轴承小、已实现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使用和维修十分方便、可以节省制造滑动轴承所用的价格较为昂贵的有色金属;但是滚动轴承宒金属屑等异物特别敏感,滚动轴承的寿命较滑动轴承短些,滚动轴承承受负荷的能力比同样体积的滑动轴承小得多,因此,滚动轴承的径向尺寸大。所以,在承受大负荷的场合和要求径向尺寸小、结构要求紧凑的场合〈如内燃机曲轴轴承、轧钢机轧辊轴承),多采用滑动轴承;滚动轴承振动和噪声较大,因此,对精密度要求很高、又不许有振动的场合,一般的滚动轴承难于胜任,常选用滑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举例说明尺寸链的应用

尺寸链:在零件加工或机器装配过程中,由互相联系的尺寸按一定顺序首尾相接排列 ...

OK 多谢!

网友:
个人感觉就是和面试官聊得怎么样的,特别是有年头的工程师,都是干这一行的,你到底有没有东西,一问便知,不需要可以的做考题

网友:
我面试过博智林的,问的比较详细!什么形位公差、配合工厂、热处理、材料特性都会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