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请教关于机床导轨平行度问题

楼主(2020-03-07):
一般情况下我在装完直线导轨后都先校调主导轨的直线度,然后以主导轨为基准用千分表测量副导轨对其的平行度。平行度一般包括滑块侧面和上平面的平行度,一般情况下侧面的平行度精度都能控制到0.015mm。但是上平面就比较难控制,因为主导轨的安装平面一旦出现细微的倾斜,滑块间的跨距大了之后产生的平行度误差就会放大好多。比如线轨的宽度是55mm,加工的时候线轨安装面局部在55宽度上产生了0.002mm的平面倾斜误差,滑块间距是1100那么平行度就会放大到0.04mm(1100/55*0.002),请问朋友,我的这个理解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道了~~我们一般校导轨,不校滑块~~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好象不对。如果你的测量杆是一直平行于主导轨平面,会得出0.04的测量值;但如果是同主副导轨高点面平行的状态,那主导轨的倾斜不影响到对副轨平面的测量。

网友:
不对,顶面直接用水平尺。

网友(点评):
是的,用基准测能避免导轨面扭转造成的误差,实际导轨面扭转对实际 精度影响不大,但对检测值偏差较大,也可以使用准直仪测平行度,雷尼绍的40万左右,唉还是太穷了

网友:
平行度是两条导轨之间的间隔距离是一样的(就是两条导轨要是平行的),因为=导轨的只要功能之一就是引导工作台的运动方向,如果直线度和平行度不好的话,在运行时就会产生应力。

网友B:
主导轨出现倾斜的话,是需要刮研的,哪边高刮研哪边,直到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这个理解有很大的问题。副导轨的左右倾斜,前后俯仰角度与副导轨的安装底面相关。与主导轨无关。但是这个角度变化会影响到平行度的测量值。具体你可以画图模拟。可以结合自准直仪安装 主导轨,用架桥按平行度装副导轨,再用自准值仪复查副导轨的水平方向上的直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不对。如果你的测量杆是一直平行于主导轨平面,会得出0.04的测量值;但如果是同主副导轨高点面平行的状 ...

这个应该与测量杆的状态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导轨出现倾斜的话,是需要刮研的,哪边高刮研哪边,直到符合你的要求

朋友您好,我的理解也是通过刮研达到要求,但是工作量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您好,我的理解也是通过刮研达到要求,但是工作量比较大。

刮研有手动刮研,还有电动工具刮研,买个电动工具刮研吧

网友(2021-12-17):
引用 楼主:
朋友您好,我的理解也是通过刮研达到要求,但是工作量比较大。

这个必须通过刮研达到要求,如果加工面平行度与直线度都满足要求就不用刮研

网友(2022-04-28):
用五维或六维激光干涉仪检测导轨及基面的仰俯,扭摆,滚摆,水平方向直线度,垂直平面的直线度,结果一看便知,哪里误差大就搞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