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对于每个零部件都是怎么给热处理的方法的?

楼主(2020-03-07):
各位大佬,对于每个零部件都是怎么给热处理的方法的?

网友A:
材料、性能要求(如硬度、强度、韧性等),还要考虑变形、是否会导致裂纹、氧化、脆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性能要求(如硬度、强度、韧性等),还要考虑变形、是否会导致裂纹、氧化、脆性等

例如比较重要的零件还是理解,就比较普通的零件怎么解决?我是萌新

网友:
最好是图纸传上来

网友:
对,要么你把图纸传上来,大家参考说一下,要么你就翻机械设计手册就行。
详见:第一本----第一卷-------第6章热处理----常用材料的热处理(常用材料的工作条件和热处理);
如果是成大先第五版的话就是1-410页起。
我以前有个老师傅就经常给我们讲,要学会使用工具书,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多翻翻设计手册,大概知道什么东西在哪儿,到用的时候直接拎出来就行了。
搞机械说白了,除了创意和灵感之外,其余大部分工作也就是“标准知识的搬运工”罢了。
作为搬运工,必须要知道你要搬的东西在哪。

网友:
如果原材料可以满足要求的话,就不进行表面处理和热处理,毕竟都会增加成本。
每个零件如何选择合适的热处理方法,这个可就问的太笼统了。推荐学习一下自己所在领域的相关国家标准,可以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可以调查了解一下周围热处理工艺的厂家工艺范围和工艺水平。
选择能够满足使用要求,又成本低廉的热处理工艺是复杂的学问,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啊。
与君共勉,以上。

网友:
查手册的时候是可以找到相关的硬度要求,热处理是得到这种硬度的方法

网友B:
一般多数零件是不需要热处理的,

网友(点评):
想说来着,被你先说掉啦!!!哼!!!哈哈哈

网友:
根据材质的机械性能,零件表面是否要耐磨?零件是否有残余应力?等

网友:
硬度要求高的真空热处理,普通的高频淬火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多数零件是不需要热处理的,

看实际工况,选材,再看是否热处理(提高力学性能),最后看表面处理(防锈、绝缘、美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