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提高提高弹簧的疲劳寿命

楼主(2020-03-07):
材质和弹簧外形已定,如何改善疲劳寿命?谢谢!
压缩弹簧基本参数如下:
d Wire Diameter: 1.60 mm
De Outside Diameter: 11.70 mm
L2 Length: 16.50 mm
F2 Load: 150 N
L1 Length: 24mm
F1 Load: 83 N

网友:
好书大家看(19)—弹簧设计计算
http://www.cmiw.cn/thread-773028-1-1.html

网友A:
能想到的是喷丸处理,改善弹簧表面质量,提高表面强度,使弹簧表面处在压应力状态下,来提高弹簧疲劳强度。

网友B:
对的,强力喷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想到的是喷丸处理,改善弹簧表面质量,提高表面强度,使弹簧表面处在压应力状态下,来提高弹簧疲劳强度。

好的。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强力喷丸

好的。谢谢

网友C:
对于直径较小或淬透性足够的弹簧可采用等温淬火,它不仅能减少变心,而且还能提高强韧性。在等温淬火后最好再进行一次回火,可提高弹性极限,回火温度与等温淬火温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直径较小或淬透性足够的弹簧可采用等温淬火,它不仅能减少变心,而且还能提高强韧性。在等温淬火后最好 ...

谢谢了,我让供应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