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形孔的开发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0-03-07):
铝合金三角管 在三角的一边开这种椭圆形沉头孔 要怎么搞 这个孔其中左右两边沉头角度大 另外两边角度没那么大 我这边刚搞个7126的钻铣床 想自己弄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3-07 16:49

楼主:
|风帆伟业发表于 03-07 17:00
我就用的这个30X90度倒角刀 弄完就是这样的了 是不是换个大角度 直径小的倒角刀 就和样品一样的效果了

网友:
画个三视图,基本上就能想明白了

网友:
你看到的是相贯线

网友:
都是行家

网友:
我也觉得是相贯线。60度装夹用铣刀一靠就出来了。

网友:
这应该是倒角钻干出来的用数控加工椭圆的话加工费用会上升很多的

网友:
明明就是一个钣金件,孔倒好了角再折弯翻边的

网友:
买个倒角器夹枪转上,在做个这样的工装。

网友:
我咋觉得这是磨出来的呢?

网友:
弧面上与圆孔的相贯线看起来像椭圆。

网友:
先使用角度尺测量倒角角度,确定使用多少度倒角刀,测量倒角上沿最大径尺寸,计算倒角刀钻多深,加工出来对比一下,确定是不是相贯线

网友:
确实是相贯线的效果,直接用合适的锥形钻花打孔就行,我做了个3D示意图。

网友(点评):
真相往往是最简单得

网友:
先加工圆孔,之后再弯折冲压而成

楼主(2020-04-10):
|sf-1224发表于 03-13 19:57确实是相贯线的效果,直接用合适的锥形钻花打孔就行,我做了个3D示意图。

谢谢 已经搞定 感谢大家

网友:
楼主有始有终,很好👍!

网友(2020-06-02):
确实是相贯线